[問題求助] Dell LATITUDE E5550不開機

楼主(2021-07-15):
我有一台求Dell LATITUDE E5550 插電後不開機
板號是:ZAM81 LA-A914P

接上可調電源後
可以到0.6~7A跳變一下,就停在0.63A
有量過各大電感沒有短路,待機3v、5v也有出來
想刷一下bios
但它有兩個4MB與8MB的
原機備份下來的
4M:

8M:

看各位前軰們有無此機的BIOS可以提供
看是要重刷那個?
謝謝大家

网友A:
這是8MB得先刷這個看看 好奇怪找不到原生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8MB得先刷這個看看 好奇怪找不到原生ME

謝謝 獅子魚大大

剛剛刷了您上傳的BIOS
狀況還是一樣
電流就跳變到0.68A, 停在0.6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獅子魚大大

剛剛刷了您上傳的BIOS

這是官網我自己合成的兩個都要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官網我自己合成的兩個都要燒

好消息!

重刷那兩個bios後
就可以點亮

但亮機時間約快20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消息!

重刷那兩個bios後

初始化的關係吧?第二次有變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的關係吧?第二次有變正常嗎~~

那我整台組起來看看
這台很不好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整台組起來看看
這台很不好拆

不用組起來吧測吧,我是指 再點第二次 亮機 速度正不正常

DELL 商用機好像會自檢,你那畫面它有測到變壓器瓦數及類型無法確定 (使用可調電源,非原廠變壓器)

所以警告可能不會充電,不知道會不會影響亮機時間?

楼主:
楊大俠
亮機大概要三十秒
再7~8秒才會出現需要原廠變壓器畫面

另外用電池不會開機,可能是用可調電源的關系?!電流跑到0.5a就跳掉了
可不用電池也沒關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楊大俠
亮機大概要三十秒
再7~8秒才會出現需要原廠變壓器畫面

那就請獅子魚大大大大大大大再幫你合BIOS了

有電池 + 電池有電 + 可調開機,0.5A 會掉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請獅子魚大大大大大大大再幫你合BIOS了

有電池 + 電池有電 + 可調開機,0.5A 會掉電? ...

官網只有這版能合 網路找不到LA-A914P
不知道能不能用LA-A913P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網只有這版能合 網路找不到LA-A914P
不知道能不能用LA-A913P的

魚大應該是用 5MB ME (vPro) 去合的吧~

官網是用最新 A24 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請獅子魚大大大大大大大再幫你合BIOS了

有電池 + 電池有電 + 可調開機,0.5A 會掉電? ...

1丶可開機時是沒有裝電池,
2丶裝電池、電池應該沒有電、可調式電源,閃一下到0.5A就掉下來到0.05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魚大應該是用 5MB ME (vPro) 去合的吧~

官網是用最新 A24 版本?

是5MB 他原本的就是5MB 我找不到他原本的ME檔案 只能用官網的
官網只有A02能夠合 其他的都跟原本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5MB 他原本的就是5MB 我找不到他原本的ME檔案 只能用官網的
官網只有A02能夠合 其他的都跟原本不同 ...

那他弄個作業系統,從作業系統更新 BIOS ,

這種方式不知 ME 是否會完整 更新 及 重新配置,如果有那麼人性化的話

A24 裡面的是 10.0.60.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他弄個作業系統,從作業系統更新 BIOS ,

這種方式不知 ME 是否會完整 更新 及 重新配置,如果有那麼 ...

謝謝 獅子魚 與 楊大俠 幫忙!

看有什麼可以試的
我在來試看看
謝謝您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獅子魚 與 楊大俠 幫忙!

看有什麼可以試的

剛剛也合了一個,玩看看。有夠機車的BIOS,還搞分割....

8M裝不下的部份它是直接對齊到4M裡面,怎麼不直接用 16M顆粒就好
電路圖在BIOS下面有註明4K sector,連BIOS也搞對齊?

8M: outimage1.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3)

4M: outimage2.rar (1.95 MB, 下載次數: 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也合了一個,玩看看。有夠機車的BIOS,還搞分割....

8M裝不下的部份它是直接對齊到4M裡面,怎麼不直 ...

謝謝楊大俠!

我再拆機來燒錄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楊大俠!

我再拆機來燒錄看看

等等...上面的沒加到網卡資料

outimage(1).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3)
outimage(1).part2.rar (207.13 KB, 下載次數: 3)

outimage(2).rar (1.95 MB, 下載次數: 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等...上面的沒加到網卡資料

ok
剛試過
亮機約改善到11秒

我在拆下重燒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
剛試過
亮機約改善到11秒

等下如果又是十幾秒,再點第二次看看,通常 ME 空的,第一次點亮會很多秒我覺得是正常,

要再關機再開第二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下如果又是十幾秒,再點第二次看看,通常 ME 空的,第一次點亮會很多秒我覺得是正常,

要再關機再開第 ...

第二次的
點不亮
電流卡在06.3a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次的
點不亮
電流卡在06.3a

嗯,我發現加上 GbE Region 網卡資料後,ME 的開頭反而變的不一樣,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8M、4M 兩個都要刷

楼主:
刷這個可以正常亮機了
按下開關到有dell的 logo約7~8秒
應該是還可以

謝謝楊大俠與獅子魚 前軰們的幫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刷這個可以正常亮機了
按下開關到有dell的 logo約7~8秒
應該是還可以

我是用 A2 的 BIOS 和 ME ,捨離你讀出的舊 BIOS 和 ME

看你要不要下載 A24,在作業系統下更新看看

如果要更新就先不要組起來,避免更新後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 A2 的 BIOS 和 ME ,捨離你讀出的舊 BIOS 和 ME

看你要不要下載 A24,在作業系統下更新看看

己經組好收工了~~~
我想可以正常開機就可以了
感謝那麼花時間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