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電子零件是什麼?

楼主(2021-07-15):
請問各位大大 這個KS底線 是什麼型號的?
該如何查代碼?

KS

KS

网友A:
可能是 MIC811SU

有一支腳比較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 MIC811SU

有一支腳比較粗

感謝提供 來買試試看 謝謝

网友:
smd marking code ks
google search

華語搜 絲印 k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 MIC811SU

有一支腳比較粗

不錯 不錯
一次寄11個給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錯 不錯
一次寄11個給你

蛤,什麼怪怪的東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蛤,什麼怪怪的東西

網路購買物品
不是都說 假一賠3  就一次寄4個嗎?
那這假一賠十  要寄幾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網路購買物品
不是都說 假一賠3  就一次寄4個嗎?
那這假一賠十  要寄幾個?

原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