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源熱水瓶 TCY-234901 加熱10秒就跳掉

楼主(2021-07-16):
熱水瓶還很新2020買的

症狀是會加熱有700多w,但是大概10秒後,就會聽見一個聲音就跳110w

內部構造零件目視沒有明顯的發黑

一開始插電啟動繼電器的聲音比較大,跳掉的聲音比較小比較悶
感覺有點像是溫度到了跳保溫,但是面板顯示才40度c,才加熱10秒而已,水不熱就跳了

看起來像是感測器的紅色pin腳,電路板印RT字樣,裡面有一顆熱敏電阻,量測起來是40多K,打火機烤一烤組值會下降

版上有一篇是換電容的,試著換電容,可惜無效

如果放著不要理它,大概1分鐘左右,它還會自己ㄉ一ㄚ一聲,然後就會恢復700w連續很久
一直加熱到滾都不會停,圖中設定溫度65,過站不停
然後持續加熱,面板顯示就會從65 66直接跳95

下一個只能猜繼電器了,不過上電時有聲音,也可以有700w,又覺得不像...請求高手指點
繼電器型號Y3F-SS-112DM 不曉得好不好買

楼主:
手邊只有常用的12v 10A繼電器
可惜更換之後還是開機700多W,幾秒後就跳100多W
接下來就沒頭緒了

題外話,要怎麼知道Relay可否代用?
除了10A一樣
像我左邊這顆COIL是12V,可是右邊這顆從3V 到 48V都有,那是3V以上都可以吸住的意思?

网友A:
如果可以加熱,但是溫度到了不會停止,我是懷疑熱敏電阻的數值不正確,這個比較不好抓,也不知道熱敏電阻的規格,建議作法:
1.先斷開加熱片的電源
2.將有溫度測量的三用電表溫度頭盡量接近熱敏電阻,用烙鐵當熱源靠近熱敏電阻。
3.看看三用電表的溫度顯示,到幾度的時候繼電器跳開,就可以知道熱敏電阻的座動是否正確,也可以在熱水瓶持續加熱時,用三用電表的溫度頭測量熱敏電阻的位置,看看溫度是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邊只有常用的12v 10A繼電器
可惜更換之後還是開機700多W,幾秒後就跳100多W
接下來就沒頭緒了

我的理解如下
代表這個繼電器有分規格
型號上的那位置兩個數字
代表這個繼電器的作動電壓
而這個系列的繼電器,有這些作動電壓的型號可以選擇
3V, 5V, 6V, 9V, 12V, 24V, 48V

网友B:
我的理解是水到入後,
熱水瓶會煮到滾開後,
才會保溫至設定的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水到入後,
熱水瓶會煮到滾開後,
才會保溫至設定的溫度.

所以我要放著讓它煮,煮沸後看看瓦數有沒有降到保溫
如果煮沸後還是維持700w就是故障

另外原始故障點,開機會先700w,然後10秒跳掉,維持100w
大概一兩分鐘後,又會自己變成700w,有點搞不懂
我以為開機之後應該就是直接700w加熱到煮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加熱,但是溫度到了不會停止,我是懷疑熱敏電阻的數值不正確,這個比較不好抓,也不知道熱敏電阻的 ...

先釐清一下,不曉得我的概念正不正確??
熱敏電阻→是給設定看幾度要保溫使用的
旁邊這顆銀色的KSD301 105度→這是串接在火線上,應該是煮沸後斷電的機制
溫度保險絲→異常時自毀斷電

改測量這顆KSD301 105度

正常時通路

打火機烤個5-10秒,會像繼電器一樣有個聲音,然後開路
然後放冷卻20秒左右,就會恢復通路
這樣看起來好像沒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要放著讓它煮,煮沸後看看瓦數有沒有降到保溫
如果煮沸後還是維持700w就是故障

用 推理 判斷 一下 ~

一開機就開始煮一直到溫度到達後停止(跳保溫) 應該没錯 ~

那 為什麼 ?  10秒後跳掉 ?

因為 溫度到達了 ----> 我比較認為是空燒  空燒  要到達溫度很快~

相同的 降溫 也快  1 .2 分鐘  立即 冷卻 又自動加熱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釐清一下,不曉得我的概念正不正確??
熱敏電阻→是給設定看幾度要保溫使用的
旁邊這顆銀色的KSD301 105 ...

所以要抓一下熱敏電阻是否正常動作,一直燒,不是熱敏電阻沒有到達作動的數值,不然就是繼電器沒有跳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 推理 判斷 一下 ~

一開機就開始煮一直到溫度到達後停止(跳保溫) 應該没錯 ~

如果是空燒的情況
請問什麼狀況下會變成空燒呢?

水瓶裡面有放水~
熱敏電阻拆下來裝回去也有塗一些cpu散熱膏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空燒的情況
請問什麼狀況下會變成空燒呢?

我不知道 整個 設計 是如何~

是不是有 冷熱水 分開 等等~

如果 你能確定 加熱的 地方 有足夠的水~

理論上 不會有上述  的情形

也有 可能是 溫控 元件故障 造成的~

一般裝好水後 需要按出水 讓水流出來 ~

才能開始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水到入後,
熱水瓶會煮到滾開後,
才會保溫至設定的溫度.

後來更換了電容,把溫控元件散熱膏重上,就沒有繼續處理了,因為感覺是這台設計就是這樣

我觀察到它的流程是這樣

1.啟動時700w,10秒後就會自動跳開為140w,90秒後就自動啟動加熱為680w

2.中間可以持續加熱很久,所以應該就可以排除空燒的可能性,所以後來我沒有繼續處理的原因
然後之前誤會到了100會馬上跳沒跳,100之後還會持續加熱1-2分鐘才跳,我之前測試沒有等它跳就以為故障

3.然後放著讓它冷卻,不過面板設定85度,也是不會低於85就馬上有反應,大概會差2-3度才動作
所以我想熱敏電阻應該還是有一些問題,但是那個要抓數值頗麻煩,可能拆來拆去弄壞了別的東西就雪上加霜了

4.冷卻的時候有兩種反應,一種是115w先試著加熱,如果達到目標溫度就跳0.6w
如果溫度差很遠,例如直接加部份冷水到裡面,就會直接跳680w直到煮沸才跳開。

以上,給未來有同一台的痞友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