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勳風牌輕鋼架循環扇 BBL754618MS 維修實例

楼主(2021-07-16):
勳風牌輕鋼架循環扇 BBL754618MS 維修實例

1.型號

2.導風扇同步馬達故障不轉,主人家買錯同步馬達規格(AC110V)主板驅動不了,原廠故障同步馬達規格(AC15V)

3.拆開檢視DC15V電源板

4.電源板輸出端穩壓濾波電容更新*2,DC15V穩定輸出

5.控制板正面

6.控制板背面,7805穩壓IC 5V輸出端濾波電容更新,焊點不良補焊

7.買錯的同步馬達不要浪費,利用一顆DC12V繼電器來控制AC110V的供應,控制電壓由AC15V整流為DC輸出,串接一顆整流二極體(半波整流),實測加上負載不可行。

8.AC110V L-N各拉一條配線供應AC110V同步馬達,一條中間串接繼電器NO接點;原AC15V輸出電源經橋式整流器(全波整流)後,變成DC12V供應繼電器控制線圈電壓。

9.DC12V繼電器控制配線特寫

10.組裝測試OK

{n_115:}

网友A:
比較好奇的是,原本AC 15V是如何產生的?

网友:
看到wet 這篇維修實例,讓我想到以前一台歌林的直流風扇擺頭馬達故障的問題︰

https://bbs.pigoo.com/thread-70278-1-1.html

這個擺頭馬達我換上後的確就好了,不過也被genda 跟DDR2286 說對了,用了大概半年就又不擺了,我把壞的馬達拆開看過,因為裡面零件太小,眼睛實在吃不消,就先丟在一邊,烏骨雞學姐看我不修就把風扇收在一邊.........

看了這篇搞不好擺頭馬達可以換一個110V的..........,以上我當然是亂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較好奇的是,原本AC 15V是如何產生的?

之前修過的DC扇它不是用弦波驅動,用方波驅動,一般看到的大部份是24V的,中心電壓拉到12V,15V的比較少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較好奇的是,原本AC 15V是如何產生的?

松鼠大,圖片三有一塊電源板丫

咦,還是卡卡西自己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松鼠大,圖片三有一塊電源板丫

咦,還是卡卡西自己加的?

電源版是產生DC 15V工作電壓並沒輸出AC 15V。

AC 15V 風向馬達所使用的交流電壓應該是主板產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過的DC扇它不是用弦波驅動,用方波驅動,一般看到的大部份是24V的,中心電壓拉到12V,15V的比較少 ...

對,AC 15V應該是主板產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源版是產生DC 15V工作電壓並沒輸出AC 15V。

AC 15V 風向馬達所使用的交流電壓應該是主板產生的。

哦哦,我沒看到主馬達也是 15V ,而且是 DC

网友:
應是四顆 TO-92L 的晶體擔任了信號產生器的功能。

這個驅動 RELAY 還有另一種方式。不過能做到這樣的改裝已經是萬中無一了。路人乙發來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