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USB type A 和type C焊反了

楼主(2021-07-17):
昨晚一面度孤一面焊這條線,焊完插上電腦發現手機V30+螢幕不見了,
按開機鍵沒反應,長按也是,
線的接點我好像抄錯了....{n_019:} 線由左到右應該是 黑綠白紅?
整晚手機都無法開啟,放一個晚上後早上插上充電線再試,出現充電畫面,但電量是0%
昨晚還有85%,手機供電ic不是有保護避免短路?
目前放著充電中有往上,
但好像一拔掉充電線,又開始往下掉,比平常快。這部分我還在測試中。

如果真的是這樣,是不是要換供電IC?

------------------------------------------------------------------------
目前正常充到100%,但還有些問題
重新啟動會直接關機沒辦法啟動,關機後按電源無法開機,
必須要插電源線才會自動開機,但指紋辨識正常
開機後沒插充電線,訊息欄還是顯示慢速充電

网友A:
雖然DIY 很好,不過這種線我都用直接用買的....

>>開機後沒插充電線,訊息欄還是顯示慢速充電

:的確不正常,偵測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DIY 很好,不過這種線我都用直接用買的....

>>開機後沒插充電線,訊息欄還是顯示慢速充電

我一次買三條號稱快充線,結果都是慢充,
所以才自己動手做。
USB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wikipedia.org)

所以我type A沒接錯。

网友B:
以三爽的手機來說,要綠白兩條線短路才會出現閃電的符號,所以我會多接一個USB的母座,母座的中間兩個位置短路,這樣就不用動到線了。

网友A:
如果LG也是綠白短路才會出現充電符號,樓主沒插充電線,還會出現充電符號,

表示 綠白數據線 D+、D- 在充電管理IC 的內部 可能短路了 ?

咦,不過手機應該是靠IC判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三爽的手機來說,要綠白兩條線短路才會出現閃電的符號,所以我會多接一個USB的母座,母座的中間兩個位置 ...

原因應該是type C接腳接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應該是type C接腳接錯

我也是這麼覺得焊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應該是type C接腳接錯

看來正負極是反了...

楼主:
這是電源輸入附近的電路
除了白白那邊,其他看起來沒什麼異狀
供電ic有人看得出是哪一顆?

還有一個問題,指紋和電源開關都是同一個零件
為何電源按鍵失效,但指紋偵測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LG也是綠白短路才會出現充電符號,樓主沒插充電線,還會出現充電符號,

表示 綠白數據線 D+、D- 在充 ...

LG綠白應該不須短路,因為我拿紅米的線也是正常充

楼主:
引用 楼主:
LG綠白應該不須短路,因為我拿紅米的線也是正常充

本來想買一塊充電板回來換
适用LG G6 G7 G8 V30 V40 V50尾插排线 送话器 USB 充电口排线-淘宝网 (taobao.com)
但修手機的跟我說
現在換小板大概也救不回了,因為原先的問題跟充電孔可能性較大,
但是其他電路在你接反後有元件壞了充電跟協議都有IC在控制,
V30+的小板上沒啥大元件。

网友:
Usb右到左也是紅白綠黑吧~

网友:
印象中type -C 和micro-usb地線(黑)都在左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雖然DIY 很好,不過這種線我都用直接用買的....

>>開機後沒插充電線,訊息欄還是顯示慢速充電

這東西大創一條39元,
又香又好用,
車上丟一條,
書桌丟一條,
辨公室丟一條,
走到哪充到哪,
還有我沒有在用快充,
上班沒空玩手機,
有時到下班一看手機電量還有80%,
小弟用的是子龍4代630的版本.

网友:
一條充電線就毀了一支手機,怎麼算都划不來。修理手機都很貴的,可以換支新手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東西大創一條39元,
又香又好用,
車上丟一條,

丟一條給我

開玩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東西大創一條39元,
又香又好用,
車上丟一條,

快充線39元應該買不到,可能冥冥中有個聲音要我換手機吧!

我在這邊買的,他的圖兩個不一樣,也不曉得為何長短版接點剛好相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快充線39元應該買不到,可能冥冥中有個聲音要我換手機吧!

有沒有發現pc板一個在下面,另一個在上面,從正面來看的話就是正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發現pc板一個在下面,另一個在上面,從正面來看的話就是正確的

這就是TYPE A煩人的地方,
用隨身碟都要在那邊轉向插來插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三爽的手機來說,要綠白兩條線短路才會出現閃電的符號,所以我會多接一個USB的母座,母座的中間兩個位置 ...

小弟也DIY一個八口的5V充電座,
其中4口有串電阻,
給蘋果手機識別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快充線39元應該買不到,可能冥冥中有個聲音要我換手機吧!

快充有好多種,
從一開始的QC 9V快充,
後來升級到QC 15V快充,
又來個PD快充,
OPPO又自立門戶來個10V 5A的閃充,
華為輸人不輸陣,也搞個10V 4A的充電技術,
反正大家都在比誰充的快,
LG 應該是QC 3.0或4.0協議,
之前常跨省出差,
QC 2.0也常用(當年拿陸版的子龍2),
在機場哪裏補一下血很方便,
真的沒電時筆電也拿出來當大型POWER BANK,
後來沒什麼出差需求,
手機也換成子龍4(因為我有雙卡需求,子龍2是4G+2G,2G被NCC判死刑,只好換成4G+4G),
雖然有支援QC 3.0,
但都只用5V來充電了,
至於跑1A或2A...這個就隨緣了,
測充電相關的文章,
可以 GOOGLE一下狼大的測試文.

楼主:
我有看到擊穿的晶片,但外表完全看不出型號,
我把旁邊幾顆放大一起看,有人認得出來嗎?
目前我是丟給蝦皮某店家讓他去找這顆晶片,看幾百塊能不能解決,

以後焊線要確認是不是正確,mini/micro/type c接電壓輸入,量type A這一端的輸出電壓正常腳位看有沒有5V。
還有其他方法驗證嗎?

网友A:
也許、或許、應該、可能、有可能 跟它左邊那顆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許、或許、應該、可能、有可能 跟它左邊那顆一樣

大俠是看尺寸嗎?

网友A:
看尺寸是.........

參考 LG V20 的下面也是兩粒..........所以是公的{n_133:}

哪有店家那麼好,為了那粒小IC幫你找,一粒賣 1000 來著?

找料板看看吧: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29150037818

那粒是 TVS,料號:EAH63092501,手冊沒有型號,

再爬文找到是 UCLAMP1271P.TNT: uClampxx71P.pdf (819.87 KB, 下載次數: 5)

將那顆燒掉拿掉應該就可以測試充電是否正常,用一般充電器,不要用QC的

如果拿掉還是顯示慢速充電,那可能連充電 IC 都掛了?

LG V20 手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快充有好多種,
從一開始的QC 9V快充,
後來升級到QC 15V快充,

我沒在用,要測試客戶的,也是得準備

小米18W QC、36W QC,紫米 PD QC 65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尺寸是.........

參考 LG V20 的下面也是兩粒..........所以是公的

感謝大俠,
請受我一拜,這要找到ic型號,得費多大勁,而且要知道從哪邊入手
手冊裡面應該也有充電ic

請教為何二極體會被擊穿?我用的是快充線5A,是因為瞬間電流太大嗎?
一般二極體不是應該有保護作用,避免逆向電流通過?

店家到現在還沒跟我說找到ic沒,我還要等一天看看,
估計如果ic價格高到離譜,我大概會把電池拿掉送華強北。
我自己沒有熱風槍。

我猜這ic要拿到應該也要去對岸找才有,台灣除非拆機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沒在用,要測試客戶的,也是得準備

小米18W QC、36W QC,紫米 PD QC 65W

偷偷跟大俠講,
手邊沒PD電源的話,
可以用可調電源餵MAC BOOK,
他原生充電頭是5.2V /14.5V的PD(TYPE C),
用可調電源從5V慢慢往上調,
差不多到12V時電流就會往上跑,
基本上12V多一點就可以正常幫MAC BOOK供電了.
這對職業維修人員應該有幫助,
QC我就沒這樣玩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