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利用Google 搜尋痞酷網文章的方法

楼主(2021-07-18):
隨著痞酷網的文章(帖子)越來越多,要找舊文章真的很難找,其實論壇也有內建搜尋的功能,但是使用論壇的搜尋功能對伺服器的負載是很重的,尤其是在做全站搜尋的時候,所以我很早就設定會員無法使用"全文"的進階搜尋功能,藉此來降低一些伺服器的負擔。

我知道這一定會造成會員不方便,但是很多會員也知道其實也是有解的,解法就是利用Google 來搜尋,這樣既能全文搜尋,也不會造成我們伺服器的負擔。

  • 例如你想搜尋在痞酷網內關於示波器的帖子,那只要在Google 搜尋列中輸入︰site:bbs.pigoo.com 示波器,即可搜尋出痞酷網中關於示波器的帖子,上面的例子中,示波器是關鍵字,關鍵字不只能用一個喔!你可以用多個,例如︰site:bbs.pigoo.com 示波器 數位,這樣就能把痞酷網中關於示波器跟數位的帖子搜尋出來。
  • 延續上面的例子,你想搜尋在痞酷網內關於示波器的帖子,但是想排除 數位 這個關鍵字,這是可以在示波器這個關鍵字後面接上 -數位
    請注意!-號要緊接數位,不能有空格,也就是在Google 搜尋列上輸入︰
    site:bbs.pigoo.com 示波器 -數位,這樣搜尋引擎就會自動排除不去搜尋 - 號以後的關鍵字。
  • 延續上面的例子,搜尋︰site:bbs.pigoo.com 示波器 數位,我們已經知道會把痞酷網內包含示波器跟數位的帖子找出來,但是如果是要搜尋出精準一些呢?什麼叫做精準一些用說的不清楚,我們直接測試一次在關鍵字上加引號的搜尋結果,大家就了解有什麼差別了。請在Google 搜尋列如輸入︰
    site:bbs.pigoo.com "示波器 數位"
    搜尋出來的結果不一樣吧!
  • 接下來是 *,好像是叫萬用字元吧!例如我們想搜尋在痞酷網內某篇示波器的帖子,知道內容有包含延遲XX,但是XX忘記了,那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實際測試一次看看?在Google 搜尋列上輸入︰
    site:bbs.pigoo.com "示波器 延遲**"
    實際做過一次就知道那裡不同了。
  • 最後一個是跟日期有關,不過我自己也很少用,因為覺得不知道是我不會用還是這種搜尋法有問題?
    例如要搜尋西元2000年到2017元之間痞酷網的帖子中提過幾次痞酷鏟?那我們可以Google 的搜尋列中輸入︰
    site:bbs.pigoo.com "痞酷鏟 2000..2017"

其實我最常用的大概就是第一個,第二跟第三個就很少用了,第四跟第五個我是知道怎麼用,但是好像很久、很久、很久才會用一次,如果大家有其它好用的方法歡迎跟貼上來。

其實原本Discuz 幾年前有發展雲平台,也就是台灣說的雲端,雲平台裡面有一個縱橫搜索,當時大陸Discuz 的站長是很推崇,不過我當時裝上後用起來的感覺就是搜尋出來的結果很奇怪,現在你要問我是那裡怪我也不記得了,最後我也沒有用緃橫搜索,雲平台也出來沒幾年就常常斷線上不了,最後新版的Discuz 都把雲平台的程式碼拆掉了,所以最近這2~3年的Discuz 論壇程式都不包含雲平台了。

网友:
<form method="get" action="https://www.google.com/search"><input type="text"   name="q" size="31"maxlength="255" value="" /><input type="submit" value="Google Search" /><input type="radio"  name="sitesearch" value="" />The Web<input type="radio"  name="sitesearch"value="bbs.pigoo.com" checked /> 在痞酷網搜索
</form>

网友A:
引用 网友A:
The Web 在痞酷網搜索

<form method="get" action="https://www.google.com/search"><input type="text"   name="q" size="31"maxlength="255" value="" /><input type="submit" value="Google Search" /><input type="radio"  name="sitesearch" value="" />The Web<input type="radio"  name="sitesearch"value="bbs.pigoo.com" checked /> 在痞酷網搜索
</form>

剛剛才想到有這個功能,來不及修正,只好再蓋一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才想到有這個功能,來不及修正,只好再蓋一樓。

很謝謝你!其實Discuz 也有內建類似的Code,不過大部份的站長都是把它嵌在門戶或其它DIY的版區,目前找不到合適的位置,除非是換掉原本的搜尋列,我再想看看。

网友:
在搜尋時指定時間不會用.

所以我都是在搜尋結果頁上點工具
在不限時間那邊點開選擇日期區間.

网友B:
還不知道可以用"site:bbs.pigoo.com"來找

我都是在google用 "痞酷" +搜尋文字
難怪相關網站通通會跑出來一大堆

楼主:
其實Discuz 後台有一區Sphinx 全文檢索設置,不過我用了十幾Discuz 從來沒用過它,主要是因為不會用,然後也沒有去研究。
以我的理解,搜索引擎能用內建的是最方便的,例如Discuz 的內建搜索引擎雖然普普,但是要搜尋論壇內的任何資訊還是比較方便,例如我要搜尋某會員,或某社群,甚至某相冊等等,相較由Google 往論壇查詢,的確內建的簡單多了。

就我對Sphinx 不怎麼專業的了解,Sphinx 搜索引擎應該是一台獨立的伺服器,專責為其他主機所需應用軟體提供高速、這樣受它服務的主機也不必佔什麼空間,就有很高效能的全文搜索功能。
所以如果把Sphinx 裝在論壇的伺服器裡,這樣變成我們的主機還是得做全文搜索的粗重活兒,所以這麼多年來,我從不考慮安裝Sphinx。

不想把Sphinx 裝在主機,或許可以考慮用別人的Sphinx 主機,只是應該也是要錢,不用錢的大家一定都去申請使用,這時速度一定是慢到抓狂,受不了的最後就花錢了,那些免費的空間、圖床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都是要花錢的才會有該有的品質。
當然,也有可能Sphinx 一定要裝在自家的伺服器內,或是跟SQL主機裝在一起,這樣的話主機就得比較夠力的了。

痞酷網的宗旨就是不想花錢,講好聽一點就是我們為地球減少一些垃圾、講難聽一點就是很節省捨不得花......,咦!這個話題最近常常有人跟我提起,有空再跟大家聊疫情後台灣人捨不得花錢心態的改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不知道可以用"site:bbs.pigoo.com"來找

我都是在google用 "痞酷" +搜尋文字

其實利用Google 來搜索很久以前就有會員提過,我只是把它再整理一次比較詳細的,可能是剛好那幾篇你沒有看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利用Google 來搜索很久以前就有會員提過,我只是把它再整理一次比較詳細的,可能是剛好那幾篇你沒有 ...

之前的確是沒注意到

還好這篇有看到,以後找資料會快多了

网友C:
減輕對伺服器的負載  將此項業務發包至入口網站

Google /Yahoo .. 選三個入口網站
將[關鍵字 依各入口網站]  包裝ICON放在 站上搜尋

包裝關鍵字 依各入口網站  站上網頁轉成適配的關鍵字語法  協助另開新窗
取代  用戶人工輸入語法  這種兩天沒用就忘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減輕對伺服器的負載  將此項業務發包至入口網站

Google /Yahoo .. 選三個入口網站

這個就是Discuz 內建的Google搜尋,可以選站內搜索或網頁搜索,大家看Google 的圖示應該就能估算大概有多久了,我記得很久之前就有了,只是真的不知道要擺在那裡?

先放在門戶給大家玩一玩好了,我再來找看看有沒有更合適的地方?或者大家建議一下讓我參考,真的找到地方更合適的地方,就請會修圖的會員幫忙弄一張比較新的Google 圖示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個就是Discuz 內建的Google搜尋,可以選站內搜索或網頁搜索,大家看Google 的圖示應該就能估算大概有 ...

[進階搜尋] 頁面的右邊  也可以放一Google搜尋攤位
另外 入口網站的'圖示' 有無版權聲明問題 得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進階搜尋] 頁面的右邊  也可以放一Google搜尋攤位
另外 入口網站的'圖示' 有無版權聲明問題 得注意一下 ...

哈哈!我還嫌它難看哩 !早晚會換了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