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關電源維修除了串燈泡還能有別的方法?

楼主(2021-07-18):
1.常用開關電源維修時,除以交流電源串燈泡做保險外,還有別招可用嗎?
2.常見部分開關電源的輸入電源一般標示AC100-240V,但其旁邊卻也同時標示了可接相對應的DCV輸入電壓,這又是為何?
3.常見的開關電源芯片,是以UC384X為主角,他在維修上,可以將AC輸入插頭端,直接從DC電源供應器輸入較低電壓,來從事維修的工作?電路是否需要做部分修改?
4.詳情請細看作者的說明.

5.

网友:
DC輸入與controller vcc這邊沒問題,比較驚訝的是,輸入18VDC竟然可以獲得至54VDC輸出,這不是buck converter嗎?

网友:
的确如此。我修理这类IC控制的开关电源,也是直接利用DC供应器,只要把IC启动端接合适的小电阻即可。不过呢,一些IC在低电压直流供应下和高直流电压下表现是不同的,因此,这方法只能粗略测试电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