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1 Sniper H6 南橋附近電阻

楼主(2021-07-19):
小弟在朋友那邊拿到一片技嘉G1 Sniper H6主機板
發現南橋下方有三個電晶體腳位有發黑狀況,已拿風槍拆掉重新裝上,並且測試可以開機。
然後下方有一顆電阻,也是有發黑的狀況,我也把他給拆了,但看那顆電阻應該已經損壞,量測不到阻值。
想問下這一個電阻為多少歐姆呢?

白色箭頭所指的地方就是原本那顆電阻爛掉的位置

网友A:
該點公狗啦~~

編號:NR202

奇怪,電路圖搜索不能使用?不知是不是我這邊的問題~你再自己搜吧~

867 KB, 下載次數: 36

電路圖

111.02 KB, 下載次數: 29

位置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該點公狗啦~~

編號:NR202

感謝提供資料~阻值為22K歐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資料~阻值為22K歐姆~

不是吧?NR202 是位置編號,實際要看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NR202 是位置編號,實際要看電路圖

對 有對比位置圖
電路圖上寫的就是22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 有對比位置圖
電路圖上寫的就是22K~

嗯,我的 acrobat 阿靠北 壞了,一直無法搜,剛剛用 edge 瀏覽器開可以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的 acrobat 阿靠北 壞了,一直無法搜,剛剛用 edge 瀏覽器開可以搜

晚點找料版看看有沒有

楼主:
已經補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