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tsai 前輩贈送的LED燈泡

楼主(2021-07-20):
承蒙tsai 前輩贈送LED燈泡組件, 剛好挖到舊主機板, 遂利用CPU散熱片與風扇改裝.
在此順便分享一些測到的數據.

燈亮實測 15.6 W
驅動版上的風扇接頭電壓: 10.6 V
單用散熱片不接風扇實測: 室溫26度C之下, 點亮3小時之後散熱片溫度超過80度C (溫度計上限80度C, 所以停止測量)
用散熱片並接風扇實測: 室溫26度C之下, 點亮1小時之後散熱片溫度穩定維持33.4度C左右

組裝完工照, 使用熱熔膠固定, 很醜請包涵

驅動版有接出溫度感應器, 順便黏到散熱片上

奇怪, 照片在PC上看是橫的,上傳變直的...

网友A:
為什麼相片上傳前看是橫的,上傳之後卻變成直的?
其實不只這樣,我手機拍的圖一張都要數MB,超過論壇最大的2MB,所以我上傳論壇前要先縮圖,原本是橫圖,一縮變直圖,也有原本是直圖,一縮變橫圖,奇怪的是也不是每張都會"自轉"。
這種情形到底是我自從換新手機開始,或是更新某一版Discuz 補丁後才變成這樣已不可考,我不知道什麼原因,但是因為常常遇到就會想辦法解決,我的辦法很笨,如果我遇到某一張圖會"自動轉向",那我就把這張圖先用小畫家開啟,如果不需要轉向就直接按儲存鍵,再縮圖它就乖乖了,如果要轉向,那就先轉向再按儲存鍵,保證上傳就不會"自動轉向"了。

用你的圖當例子吧!我把你的直圖下載,開啟小畫家,轉橫向後按儲存,再重新上傳。

乖乖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相片上傳前看是橫的,上傳之後卻變成直的?
其實不只這樣,我手機拍的圖一張都要數MB,超過論壇最大 ...

我都直接 用 預覽  直接轉 角度~

超過了容量 才會用 小畫家 改 800 X 600 ~

网友:
這麼 熱情 如火~

你没有展示一下在黑夜中~

所能提供的亮度~

會不會閃瞎了眼~

网友B:
用手機拍燈光,再亮也沒用,會自動調整到剛剛好的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手機拍燈光,再亮也沒用,會自動調整到剛剛好的亮度……

https://xuite.tw/x/hi5th

有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相片上傳前看是橫的,上傳之後卻變成直的?
其實不只這樣,我手機拍的圖一張都要數MB,超過論壇最大 ...

無論是數位相機或手機相機, 拍照時都會存成 JPEG (JPG) 檔.
這檔案除了照片資料, 檔案裡會附加拍照當時的資訊.

稱之為 EXIF.

EXIF 資訊包含有: 光圈, 快門速度...
其中有一項是 "方向" (Orientation). (相機有方向感測器. 很久以前是用小鋼珠 -- 類似很久前的計步感測器)

也就是垂直拍或水平拍, 會記錄在 EXIF 裡 (也就在 JPG 檔案裡).

當用秀圖軟體 (無論電腦或手機) 顯示照片時, 大部分軟體會參考該 "方向" 資訊, 顯示拍照當時的眼見的場景.
(如果知道 "透視感", 就是這個意思)

當重新存檔時, EXIF 資訊通常會被存檔軟體破壞掉 (RESET), 就沒有拍照當時的 "方向" 資訊.
所以存檔後再秀圖 (手機或電腦) 就不會旋轉, 無論在哪裡 (秀圖軟體或網頁) 看都會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