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igabyte RX580 4GB維修翻車實例(GV-RX580GAMING-4GD-MI)

楼主(2021-07-20):
這篇非『完修』維修實例,不要期待圖文並茂,請多包涵。

移除VRM MOSFET建議使用預熱台(180度),上方熱風槍加熱溫度約365度。

首次修AMD RX系列就翻車,只純粹紀錄Rx顯卡供電配置與維修的方向。

這張只能等有緣才能換GPU或是直接當殺肉料板賣出。

總結一句話: 外接12V短路、核心供電兩路MOSFET移除短路依舊、撬開核心供電各路電感,確認後級負載GPU被12V打穿。

最終得到一張料板orz

网友A:
後級負載GPU被12V打穿
維修最討厭這!
短路都排除後 結果大顆的壞了
有的量的出來 有的不行

网友:
修不好也會成為日後的經驗。

网友:
我修了一堆壞的都當料板了

网友B:
現在買顆GPU貴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後級負載GPU被12V打穿
維修最討厭這!
短路都排除後 結果大顆的壞了

要想量出GPU阻值,要投資好一點的電表才能達到。
最新的GPU、CPU阻值都極低。
工廠維修遇到都整片報廢...然後就被高層要求降不良品庫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買顆GPU貴貴的...

是呀,整張最值錢的就是它了,所以才覺得很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