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IH炊飯電子鍋 NH-VBF18 不過電維修實例(& 誰能告訴我排...

楼主(2021-07-22):
同事帶來一個電子鍋, 請我幫忙修,
說他媽媽不小心沒放內鍋, 就把米和水倒進去,
發現不對勁(鍋底開始漏水),
立馬把米和水舀出來, 拿布擦乾, 繼續煮飯,
一開始還正常運作, 不一會兒整台不過電,

他媽媽有把電子鍋送回原廠服務處,
(電子鍋外頭還貼著送修標籤),
過幾天, 原廠通知: 主板燒毀, 無料件可換, 建議買新機,

1.電子鍋外觀, 2005年製, 日本製,
故障狀況: 不過電, 插電完全無反應,

2.電子鍋底部照, 拆到這兒, 忽然發現這構造好像電磁爐,
google了一下, 原來"IH電子鍋"和一般電子鍋構造差別很大,(價錢差距也很大)
一般電子鍋是用發熱元件進行熱傳導, 加熱源是底部單一方向,
"IH電子鍋"則是電磁爐原理, 線圈包覆整個鍋子, 透過磁場變化, 平均加熱整個內鍋,
(難怪我媽說"IH電子鍋"煮出來的飯比較好吃),

3.底部脫殼, 可直接看到內鍋,

4.時鐘電池(CR2450)沒電了,
如果修得好, 得順便換電池, 不然沒法啟動預約功能,

5.液晶+按鍵面板+接頭+排線,

6.IGBT電路板背面,

7.IGBT電路板正面, IGBT檢測正常, 橋式整流正常,

8.IGBT電路板連接按鍵面板的排線, 誰能告訴我排線怎麼拆?

9.電源板, 檢測完, 只發現這保險絲(AC125V, 15A)燒斷,

10. 換上250V 15A陶瓷保險絲, 開機加熱, 操作正常, 順便換時鐘電池,
外頭雨正大, 沒法去材料行買CR2450,
改用"4號電池*2+電池盒"換上,
完修,

原來, 原廠服務處真會完全不檢測, 叫消費者直接買新品,

网友A:
高檔的電鍋煮出來的飯會好吃(真的好吃,我可以單吃白飯而且整鍋吃完),有人研究過,
其中一個主因是因為經過了澱粉糊化,所以煮出來是甜的。

方法是好的厚鍋子可以用來保溫,與長時間的火候控制,好像還有加上一點點的壓力。
用人工拿厚鐵鍋用瓦斯爐或柴火一樣可以煮得出來,但這很考驗煮飯人的功力與花時間,
剛好這兩樣都是現代人所普遍缺之的。現在有這種現成的電子鍋就簡單多了。

……別看了這篇就跑去買上萬元的 IH 壓力鍋喔!我可沒有發勸敗文。

另外,那種排線是直接「大力出奇蹟」,小心點就沒問題。

网友B:
那軟排用力拔~
但插的時候要小心點~
插壞了就飛線而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軟排用力拔~
但插的時候要小心點~
插壞了就飛線而己~

只能用力拔嗎?
有試了稍微用力, 依然聞風不動,
感覺就是插很緊,

那拔出來, 很可能插不回去~ XD

网友C:
我有修過 ~

軟排 就是用 拔的 ~

不過力量最好平均一下~

多拔幾次 就掛了~

网友D:
請問15A陶瓷保險絲要去那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15A陶瓷保險絲要去那買

https://ppt.cc/fOaRnx
陶瓷保險絲, 電子材料行有賣,
(一般五金行應該只有玻璃管保險絲)
我是之前淘寶時, 各種安培數都順邊買了一些,

如果原本保險絲是引線式,
換新也就要買引線式, 或者買"管狀保險絲+保險絲座",

千萬不要買"管狀保險絲"來焊接,
會造成保險絲內部接線融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修過 ~

軟排 就是用 拔的 ~

這設計好爛啊,
感覺就是會拔斷, 不然就是插回去是可能會開花,
有機會再試試,
(非拔不可, 不拔不能修的時候)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檔的電鍋煮出來的飯會好吃(真的好吃,我可以單吃白飯而且整鍋吃完),有人研究過,
其中一個主因是因為 ...

排線是直接「大力出奇蹟」,小心點就沒問題。
^^^^^^^^^^^^^^^^^^^^^^^^^^^^^
好的, 改天試試,
感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排線是直接「大力出奇蹟」,小心點就沒問題。
^^^^^^^^^^^^^^^^^^^^^^^^^^^^^
好的, 改天試試,

以往的記憶  用尖嘴鉗拔排線被夾部位先行貼膠帶防夾傷
尖嘴鉗上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往的記憶  用尖嘴鉗拔排線被夾部位先行貼膠帶防夾傷
尖嘴鉗上套管

用尖嘴鉗拔排線被夾部位先行貼膠帶防夾傷
^^^^^^^^^^^^^^^^^^^^^^^^^^^^^^^^^^^^^^^
不錯的好建議, 下次就這麼干,
感謝~

网友F:
我沒吃過這個電鍋煮的飯,所以就不評論是否會比較好吃了,或許去朋友那裡吃飯時有吃過也不一定,只是我不知道是這個電鍋煮的而已。

以我不專業的吃貨來看,煮出來的飯要好吃,米佔的比例應該才是最重要的,電鍋則是次之。

我在當兵時,曾經當過一陣子廚房班長,那時候的庫房住著一位退伍的老士官長,可能是跟他聊的來,他很喜歡找我聊天,他跟我說過一句話︰大鍋飯,小鍋菜。
什麼意思?就是飯要大鍋煮才會香,才會好吃,菜要小鍋炒,菜才會好吃,以前我在當兵時,飯是用大鍋煮的,飯鍋蓋一掀開的香味是滿室生香的。
有當過兵的會員都知道軍中的米跟菜都很難吃,軍中的飯我們俗稱子彈飯,意思是飯粒掉到地上還會彈好幾下才會停止。當然那是米的關係,我當兵算自願役,每個月有軍車會載米、食用油等等到我家裡,跟車的人員會問我家人要新米還是舊米?新米給比較少,舊米給比較多,我們家人少,都是拿新米,人口比較多的人就會選舊米,退伍之後就直接跟附近的米店買米了,我們家都用大同電鍋煮飯,不管是軍中的新米或米店買的米,其實也吃不出什麼特別的不同,直到我跟烏骨雞學姐認識,烏骨雞學姐娘家在西螺,家裡是糧商,自己有大型碾米設備,從認識開始她們送我們吃西螺米,一吃之下才知道好吃的米跟我們家一般在吃的米有什麼不同,人是不能寵的,吃過好的米之後,就會開始挑不好吃的米了,那怕是有些知名餐廳,煮出來的飯也是普普而已。

米好不好吃其實會因人而異,有的人喜歡吃比較軟的,有的人喜歡吃帶點兒Q彈的,但是絕不會有人喜歡吃子彈飯才對,以上是我的個人看法,大家不一定認同,這都沒有關係,就剛好有想到閒聊一下。

网友G:
  軟性扁平排線 其中一面通常有 補強板 未黏段, 建議使用夾具夾住露出插槽的補強板未黏段, 兩側輪流適當施力緩慢抽出.

  若為皆黏住, 可參考 SIMON1016 君所述.

网友:
看看有背面無補強板,先拔除,
排線再拔除.

网友H:
象印鍋子 拆裝比維修還累,樓主能拆開真的不簡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檔的電鍋煮出來的飯會好吃(真的好吃,我可以單吃白飯而且整鍋吃完),有人研究過,
其中一個主因是因為 ...

以前有明火爐我都用砂鍋無腦煮,
現在住的地方沒明火,
小弟改用微波爐的煮飯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軟性扁平排線 其中一面通常有 補強板 未黏段, 建議使用夾具夾住露出插槽的補強板未黏段, 兩側輪流適當施 ...

感謝 nessie, sandy319, 提點,
又長知識了, 原來排線那段塑膠片叫"補強板",
之後有機會就來試試以上回文所述的方式,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H:
象印鍋子 拆裝比維修還累,樓主能拆開真的不簡單!!

象印的鍋子, 似乎比較好拆,
之前幫家裡的虎牌IH電子鍋換CR2450電池, 更為困難,
記得光是要解焊舊電池, 要先把整塊液晶螢幕+按鍵板拆出來,
電池躲在液晶螢幕正下方,

拆換之後, 就改成CR2450活動式電池座,
電池座再經導線接至液晶螢幕下方的焊點,
日後要再換電池時, 就不需拆螢幕, 也不需動烙鐵,
只要卸下電子鍋的底殼, 抽換電池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沒吃過這個電鍋煮的飯,所以就不評論是否會比較好吃了,或許去朋友那裡吃飯時有吃過也不一定,只是我不知 ...

個人看法,煮飯的人手法最重要,我的慘痛經驗,家中一台Hitachi進口IH電子鍋,就有人有本事煮得比大同電鍋煮的難吃許多

网友I:
Jacson99 你好

對保險絲有個問題
您將原 AC125V/15A 保險絲, 現換為 AC250V/15A 陶瓷保險絲
電流規格是否太高?

最近也幫朋友修一台象印, 日本版 100V, NP-ZC18, 因為問遍台灣象印/一般電器行 都以無料為由,全拒修!

拿到時 插電 螢幕還是全亮 應該沒過電, 打開檢查後 保險絲/IGBT 已燒毀

將原焊式保險絲換成保險絲座 裝AC250V/8A
試了幾天都沒問題,  但交機後 煮沒幾次 又送回來

檢查一圈 只有保險絲燒斷
將保險絲座焊下來   改回焊線式 AC250V/8A

應該過兩個月了 目前還沒出現問題

我有遇到軟排線的問提 有一條同向19pin軟排線,
因拆了幾次 第二次想偷懶 用鉗子夾 插斜進去 結果幾條銅箔就分離了
看一下網拍 沒相同規格, 買一條20Pin同向 小心用刀切一格
等了兩三天才裝回去

最後一小點
沒想到 修個電子鍋 可以殺超過40隻 小小強, 到處都是小強留下的痕跡 清半天

网友:
2016kat211 兄在最後提到一個電鍋 40 多隻小強先生……

剛好這兩天在處理台冰箱的改裝案,拉回來的時候小強有幾隻我是沒有去特別算啦,
不過我想再怎麼樣也不會超過 1000 隻吧……因為一千隻要怎麼塞進去實在想不出來。

因為怕嚇到各位就不發照片了。我在想是不是應該要改行?這殺業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Jacson99 你好

對保險絲有個問題

保險絲"125VAC 15A"和"250VAC",
過電流值都是15A, 超過15A會融斷,

其中,  "125VAC" 表示: 保證AC 125V以下, 保險絲融斷時會呈現off (但超過AC 125V可能無法off, )
"250VAC" 表示: 保證AC 250V以下, 保險絲融斷時會呈現off (但超過AC 250V可能無法off, )
也就是, 上述兩個保險絲, 送入AC 1KV, 就算保險絲融斷, 還是有可能導通,
所以,保險絲"250VAC 15A"並無所謂電流值過大的問題,

>將原焊式保險絲換成保險絲座 裝AC250V/8A
>試了幾天都沒問題,  但交機後 煮沒幾次 又送回來
>檢查一圈 只有保險絲燒斷

這應該是保險絲座的觸點, 在大電流時升溫過高,
(若是我, 5A以上都會維持引線式保險絲,)

>我有遇到軟排線的問提 有一條同向19pin軟排線,
>因拆了幾次 第二次想偷懶 用鉗子夾 插斜進去 結果幾條銅箔就分離了

這部分我沒有成功經驗可以分享,

>看一下網拍 沒相同規格, 買一條20Pin同向 小心用刀切一格
>等了兩三天才裝回去

等兩三天, 是等黃道吉日嗎?
沒關係, 這小事, 高興就好,

>沒想到 修個電子鍋 可以殺超過40隻 小小強, 到處都是小強留下的痕跡 清半天
修這電子鍋我也在想裡面會不會一堆小強,
好險, 打開外殼, 一隻也沒有,
這同事辦公桌平常整理很乾淨, 想必他母親也很注重家裡整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