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泰R808 s 啟動電容 更換

楼主(2021-07-23):
各位先進好:

小弟家的隆泰R808 s 啟動電容已爆開,要找替代品
原型號如下

6uf/U/250 VAC 不知中間的 U 是否有特殊

還是只要買到 6uf/250 VAC  相同規格就可以?

网友:
中間的 U 是 電容量誤差
K: +/- 10%
U: +10% ~ -5%
J: +/- 5%

只要買到 6uf/250 VAC  相同規格 (+ 安規防火訴求) 就可以

网友:
隆泰R808是什麼請加一下,可以讓以後搜索方便。

楼主:
請問標題還可以改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標題還可以改嗎?

發帖後3小時內能改,也就是4樓你回答的時候還能改,現在已經不能改了。

网友:
似乎是抽油煙機.

楼主:
是抽油煙機沒錯

今日已更換新的啟動電容,目前已可正常使用了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