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日立變頻空調一對二的冷媒標示及冷媒回收問題

楼主(2021-07-24):
說明:我的空調室外機是RAM-50NV,室內機是RAS-20NF+RAS-32NQ
照片一:RAM-50NV銘牌

室外機銘牌

室外機銘牌

照片二:喇叭口

室外機喇叭口

室外機喇叭口

問題一:請問,標示冷媒量1.30,是指整機全部,還是兩台室內機都要1.30kg?若要重新抽真空,定量灌冷媒,是個別抽個別灌?還是壓縮機裡兩台有相通?
問題二:若只要回收一台冷媒到壓縮機裡,例如:將RAS-32NQ回收,是不是只操作下面一對喇叭口,上面那對不用動到?將他當成兩台室外機?
問題三:銘牌上有標示搭配RAS-25NL*2,結果我家裝了,RAS-20NF+RAS-32NQ,因為我覺得RAS-32NQ不是很冷,是不是這台室外機適合25級的室內機?裝了32級的拖不動?觀念問題有錯嗎?,見笑了
先謝謝,若表達不佳,請原諒我

网友A:
問題一:
標示冷媒量1.30   是指兩台 各1.30
若要重新抽真空,定量灌冷媒    兩個工作口都要抽真空 兩個工作口都要灌冷媒  兩個壓縮機各自獨立 沒相通
問題二:若只要回收一台冷媒到壓縮機裡  看要回收哪一台 就只要回收那台開機 收冷媒即可 要收到0磅 不要不足 不要超過收到真空  對 將他當成兩台室外機看待
問題三:
銘牌上有標示搭配RAS-25NL*2,結果我家裝了,RAS-20NF+RAS-32NQ   照那銘牌來看是要裝RAS-25NL*2沒錯  會裝一台20 一台32 應該安裝環境是一大一小吧? 25的內機裝32內機應該不會拖不動
至於32那台不是很冷 那間應該比較大間 所以感覺比那間小間的不冷 那是正常的

冷氣冷不冷 每人對吹冷氣感受的冷度 定義都不同 無法對比
冷氣隨著時間有所差異 (室內外機的清潔度-保養  冷媒夠不夠  室內溫度  室內熱源  室外機散熱)

關於提到的冷媒定量填充 也不一定準確 要隨著安裝銅管長度 增加冷媒量
要填充冷媒時 將冷氣調到定頻運轉模式 掛上電流表 冷媒表 以資參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問題一:
標示冷媒量1.30   是指兩台 各1.30
若要重新抽真空,定量灌冷媒    兩個工作口都要抽真空 兩個工作 ...

這是變頻機不是定頻機,一對二外機裡面不是只有一顆壓縮機 ?

网友C:
變頻一對多的機型基本只有一個壓縮機,所以冷媒要重弄的話灌一次就好,以本案來說就是 R410a/1.3KG。

R410a 的機子若有漏冷媒的情況,在標準上是不予許執行所謂「補充冷媒」這動作的,一律要重灌重做。所以標準收費是很高(加上抓漏的話常常會到天價)。至於實際的情況要怎麼做請各位師傅們自行決定。因為客戶殺價,或聽路邊的貓狗師所報的超低價來要求現場人員達到相同的低水平,這些都是很普遍的現象

順帶提一下 R32 目前經手不多,如果需要拆機(維修、保養、移機……)的話,基本是傾向不回收冷媒,存在外管的部分會直接放掉。不足的部分用補的。所以 R32  的機子沒動到還好,一但需要動到的話就會很貴了。(特別是拆機保養)

网友D:
『RAS-32NQ不是很冷』,建議先測內機出風口溫度和室內溫度是否差8度以上?若否,則請將RAS-20NF及RAS-32NQ同時開機,是否此時只有RAS-20NF會冷?再來將RAS-20NF關機,是否此時RAS-32NQ一樣不會冷?若是,可能是配管感溫器壞。
您會問重灌冷煤的問題,想必是感覺不冷,但是變頻機有電子零件故障時,會造成漏冷煤之假象。若您有兩組壓力表同時接上測試看壓力變化,就可知冷煤系統是否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一:
標示冷媒量1.30   是指兩台 各1.30
若要重新抽真空,定量灌冷媒    兩個工作口都要抽真空 兩個工作 ...

先感謝回復,我的房子在頂樓沒有西曬,32的客廳用,大約6坪,20的房間2坪,由於是中古屋,這些冷氣是房子附的,所以機器新的時候不清楚狀況,現在想讓它繼續服務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變頻機不是定頻機,一對二外機裡面不是只有一顆壓縮機 ?

對耶,去年換主板,我看是一顆壓縮機,沒錯,所以,我才搞不懂,喇叭口有兩對,壓縮機一顆,銘牌卻只有一個容量,Google也找不到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變頻一對多的機型基本只有一個壓縮機,所以冷媒要重弄的話灌一次就好,以本案來說就是 R410a/1.3KG。

R41 ...

因為機器十一年,所以,我想清洗室內機,因為上去包起來用藥水跟噴槍清洗,效果不好,我的客廳跟廚房開放式,恐怕有油煙問題,所以思考要回收冷媒,萬一有漏,順便抽空重灌,風量計測到20那台有3.3m/s,而32那台只有27m/s,去年懷疑馬達效能問題換新了,還是一樣;只要我老婆煮飯或下午回家,開32那台就不是很夠,已經速冷,一家人還是火很大,清內外過,上壓力表8.5MPa,電流跑5.6A,溫度32度

補充內容 (2021-7-24 05:40 PM):
是0.85MPa,打錯,不是8.5MPa8.5MPa

楼主:
引用 网友D:
『RAS-32NQ不是很冷』,建議先測內機出風口溫度和室內溫度是否差8度以上?若否,則請將RAS-20NF及RAS-32NQ ...

像這幾天,室外30度左右,32出風口11度,很涼啊,所以,我懷疑內機有阻塞,很想拆整台徹底清洗,才要回收冷媒,另外,我先開32再開20,20會冷,32就差不多一樣,再關20,32那台也差不多,沒有差很大變成只有風,我有搜尋過文章,去年換主板有順便量過室外機感溫頭的阻抗,都算正常
另外有個不懂的情形,我昨天去量壓力跟電流(32),手摸銅管,細管微冰,粗管略低微冰,反而20沒開機,兩支管都很冰,所以搞不懂,壓縮機一顆,難不成壓縮機都幫兩台室內機工作,只是內機沒開,沒送出冷氣?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這幾天,室外30度左右,32出風口11度,很涼啊,所以,我懷疑內機有阻塞,很想拆整台徹底清洗,才要回收冷媒,另 ...

另外有個不懂的情形,我昨天去量壓力跟電流(32),手摸銅管,細管微冰,粗管略低微冰,反而20沒開機,兩支管都很冰,所以搞不懂,壓縮機一顆,難不成壓縮機都幫兩台室內機工作,只是內機沒開,沒送出冷氣?
是通過電子膨脹閥關其中一台內機冷媒.
溫度是要用量的不是用感覺的
室內機會不會冷很簡單.只要看銅管會不會有冷凝水.有就會冷
也就是回管結露就代表會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機器十一年,所以,我想清洗室內機,因為上去包起來用藥水跟噴槍清洗,效果不好,我的客廳跟廚房開放式,恐 ...

洗室內機就洗一洗就好.不需要洗多乾淨.冷度跟乾淨度只差一點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機器十一年,所以,我想清洗室內機,因為上去包起來用藥水跟噴槍清洗,效果不好,我的客廳跟廚房開放式,恐 ...

上壓力表8.5MPa,電流跑5.6A,溫度32度
上壓力表0.85MPa,才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對耶,去年換主板,我看是一顆壓縮機,沒錯,所以,我才搞不懂,喇叭口有兩對,壓縮機一顆,銘牌卻只有一個容量,G ...

壓縮機一顆,銘牌卻只有一個容量

通過兩個電子膨脹閥分別控制兩台內機各自冷媒流量.變頻壓縮機由改變頻率控制冷媒總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壓縮機一顆,銘牌卻只有一個容量

通過兩個電子膨脹閥分別控制兩台內機各自冷媒流量.變頻壓縮機由改變頻率 ...

所以,這套系統,只有一顆壓縮機一個儲液瓶,總共在機器裡1.30kg的冷媒,這樣對嗎?然後系統透過膨脹閥來控制流過兩台室內機的冷媒流量,這樣的話,我有個疑問,抽真空灌冷媒,抽真空部分,選一個低壓管口就可以抽全系統真空?然後灌冷媒從抽真空的接口灌入1.3kg冷媒?我原本的問題是,若要將32的室內機拆下,不拆20那台,我只須將32那對喇叭口處冷媒回收,然後將角閥關閉,系統冷媒就不會洩漏出來,是嗎?然後,清洗完裝回後,抽真空完畢,將角閥打開,讓冷媒走到全系統,這樣就完成了嗎?謝謝費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這套系統,只有一顆壓縮機一個儲液瓶,總共在機器裡1.30kg的冷媒,這樣對嗎?然後系統透過膨脹閥來控制 ...

所以,這套系統,只有一顆壓縮機一個儲液瓶,總共在機器裡1.30kg的冷媒,
然後系統透過兩個膨脹閥來控制流過兩台室內機的冷媒流量,
抽真空部分,選一個低壓管口就可以抽全系統真空
灌冷媒從抽真空的接口灌入1.3kg冷媒
若要將32的室內機拆下,不拆20那台,
冷媒回收只須將32開機壓縮機運轉後,然後將細管角閥關閉,回收完冷媒.然後將粗管角閥關閉.這樣就回收完成.系統冷媒就不會洩漏出來,
清洗完裝回後,抽真空完畢,將角閥打開,讓冷媒走到全系統,這樣就完成了

楼主:
感謝以上各位回復,這樣我明白怎麼操作了,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以上各位回復,這樣我明白怎麼操作了,謝謝

清洗室內機時,建議軸流扇拆下獨立清洗。若是跟馬達結合一起時,強力水流沖洗軸流扇時,帶動馬達高速運轉,可能有產生高電流衝擊電路板而導致馬達或內機電路板燒毀之風險,除非您可以控制水流力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清洗室內機時,建議軸流扇拆下獨立清洗。若是跟馬達結合一起時,強力水流沖洗軸流扇時,帶動馬達高速運轉 ...

謝謝好心提醒,這點我明瞭,在去年,我機器沒拆下,有將貫流扇拆下清洗,但要裝回可不好裝了,我不是最近要拆,我這頂樓,太熱,等天氣涼些再弄,謝謝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