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格來得G5000R如何透過繼電器開車庫燈

楼主(2021-07-24):
日前家中因捲門馬達故障,因為更換新捲門,控制盒也從GRD-2000換成G5000R,以前的控制盒有EXLAMP插座接兩條線到PYF-08A繼電器,開關車庫捲門便會亮約60秒的燈。但目前換成G5000R,機板上僅剩狀態開關及光電開關,想請教是否有專家可指導怎麼接線,維持開關車亮車庫燈狀態呢?,謝謝

G5000R/P

G5000R/P

网友:
貼圖方式錯誤,請改用電腦版修正,以免時間過了無法修改。

楼主:
附上原廠版子的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原廠版子的接法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更何況第一時間KKP 會員已經提醒過你了,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痞酷網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