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 code slk 絲印上的橫槓代表的意義

楼主(2021-07-24):
smdcode slk 絲印上的橫槓代表的意義,有請行家解說,謝謝!

基板上的實物圖

網路上賣家的產品-1

網路上賣家的產品-2

楼主:
ps.不明白刪除的圖片,為何仍會出現?

已上傳卻無法刪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ps.不明白刪除的圖片,為何仍會出現?

已上傳卻無法刪除?

五燈大在痞酷網很久了,你一定了解為什麼會設定3小時就不能修改的原因,這點我就不再多提。
在Discuz 的系統如果圖片已上傳至伺服器,就是算已經完成無法再刪除,所以上傳前必須先確認好,文字則不同,文字是能在3小時內能修改的。
其實也不難了解,文字能編修,但是圖片不行,文字是記錄在DB 裡面,一張圖片是以一個檔案儲存在Discuz 的某個目錄,要修改就是覆蓋那張圖片,這跟刪除的權限是一樣的,不想再重蹈覆轍就只能如此。

如果不慎多傳的可以告訴我,有空的時間我就會把多的刪除,你寫在2樓是不一定有用的,因為我也不一定會看到,今天是剛好有看到就順手幫你刪了。

网友B:
一般來說是生產年別週別及封裝廠別

网友C:
翻開資料頁 19/26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 ... Fwww.mouser.tw%252F
Device Marking (4/5) SIK  <--- 參考註記(4) (5)
下方註記第(4)There may be additional marking, which relates to the logo, the lot trace code information, or the environmental category on the device.

There may be additional marking, which relates to the logo,
有可能追加印記, 如 logo 圖標
the lot trace code information  批次代號追蹤資訊  ==> 生產批次
or the environmental category on the device.  或設備環境==> 工廠/產線資訊

負責任的製造商 會想盡辦法  加上生產追蹤資訊
除了我們平常關心的電氣功能之外 還有很多瑣碎問題需要

例如 引腳不吃錫  當SMD產線 過錫製程後遇上  零件引腳吃錫不良
此時的能有詳細資訊零件包裝盒盤 可能有不同批/產線  混合了  妨礙問題追蹤

多說的五燈大應該都是知道  只是為了幫其他新人解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燈大在痞酷網很久了,你一定了解為什麼會設定3小時就不能修改的原因,這點我就不再多提。
在Discuz 的 ...

>>>>>五燈大在痞酷網很久了,你一定了解為什麼會設定3小時就不能修改的原因,這點我就不再多提。
可能您這個狀況沒遇到,
這是當下在發文編修時就出現了
我的圖片上傳裏還有一張未用圖,但也不會出現在發裏,
謝謝老大幫忙改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來說是生產年別週別及封裝廠別

謝謝!只要和電氣性能無關就好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開資料頁 19/26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k/tlv62565.pdf?HQS=dis-mous-null-mousermode-dsf-pf ...

謝謝賽門老師!哥的圖資,好詳細,學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