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聲寶 EM-42MA15D 雷擊機 主板 QPWBG6042Y1G 維修

楼主(2021-07-24):
夏天工作多,就不話家常,直接寫重點。

一開始發現是電源板輸出異常,就順手把它修一修……(中間省略),結果就好了。

後來發現主板不對勁,按鍵畫面沒反應,IC發熱。散熱片一開,發現主晶片燒出了兩個洞。

這才發現這台是雷擊機……講什麼「只是沒電源」?客戶的話容易誤導偵辦方向。

沒時間了,直接開幹。準備取下晶片。

才想吹這麼久怎麼還下不來?原來是中間有洞

再把板子清理一下。

找顆新的 MSD6306PUM-Z1 裝回。

自從換裝了新工具,裝這種 QFP 包裝的真是「神速」!與之前真的是差太多了!

果然,孔老夫子幾千年前早就已經提醒了所有勞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點也沒錯!

IC 的屁股差點忘了補回錫。

塞滿藥劑就好。

一上電,好像正常……小小一聲拍,還有味道……?

檢查,主板上的一個 SOT23-5 的 BUCK 控制器爆頭了!

因為爆頭文字看不清,只知道五個字 L??YO 中間 兩字看起來像是 Q3 還是 O3 什麼的。

算了反正不重要了,就算知道編號我也不太可能會有現貨,決定用外掛處理的就好。

重點是,它是輸出幾伏呀?這我不知道呀!

隨便找了一片使用同編號晶片的主板,量了一下電壓,發現它是 1.26V。

拿了適合的降壓板,調整 VR 到 1.26V 裝上就好。

成品。

結果發現還是不正常。上電後發現電流沒有增加,想是不是程式掛了?FLASH 拆下檢查。結果發現連 IC 本身都壞了!

檢查 FLASH 的 BUS 信號,怎麼跟太平洋一樣平?才發現主晶片根本就沒有送信號出來……

唉!剛剛的那顆壞的 BUCK CONTROLLER 又把我新裝的 IC 弄掛了!

只好再換一顆。Z1 用完了,只能拿 TZ 代打一下。

總上機測試,終於可以工作了!可是程式內容不對,導至沒畫面輸出!

gkjnn 兄緊急支援正確的程式,燒回測試 OK!

記得散熱片要加回。照片裡主板上的 IC 我還沒加回散熱片。

差點忘了降壓板的 VR 要改固定電阻。值為 4.95KΩ,我拿 5.1KΩ 並 180KΩ 這樣就好。

MSD6306 的屍體收藏又增加了兩塊。其中一塊去的很冤枉呀!

---

所以呢,沒事,別隨便亂碰電擊機,特別是那種從視訊盒進來的,這是場災難呀!

除非真的閒著沒事幹還是要練功什麼的,這種情況就要故意找一些麻煩事來給自己忙一忙了。

网友A:
話說天線入線端串一顆防雷保護器有作用嗎?雷轚打到外殼GND(確實做好接地)也會對電路損壞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話說天線入線端串一顆防雷保護器有作用嗎?雷轚打到外殼GND(確實做好接地)也會對電路損壞嗎? ...

印象中防雷器也只有一次防護力,如果被劈過最好儘快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話說天線入線端串一顆防雷保護器有作用嗎?雷轚打到外殼GND(確實做好接地)也會對電路損壞嗎? ...

RF 信號路徑上要避免安裝不相干的東西。防雷擊,有效的基本都沒有什麼便宜經濟的方案。

現在 LED 背光電視殺成了一片紅海,裡面都沒有管這些的零件了。
以前電路板上面還有預留安裝 TVS 零件的位置,現在根本找都找不到。

回收場很快的就會被廢棄電視淹沒了……

网友B:
gsm7 也買返修台了,看來工作上沒受疫情影響。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gsm7 也買返修台了,看來工作上沒受疫情影響。恭喜!

那東西喔……其實六年前就已經進來了。看它賣那麼便宜,不買對不起我自己!

只要世界還有用電一天,電工們基本是不會失業。
就算世界沒電了也無妨,書架上的近百本醫書正好可以來研究了。
就算沒執照可以考了也沒關係,找個鳥不生蛋的宅男崗,山野邊撘小茅屋種田去,空閒時睡個午覺,醒來隨興唱吟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