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東芝2.5吋1T硬碟MQ01ABD100維修

楼主(2021-07-24):
我的技嘉筆電P2532N,用了十年壞了,裏頭的硬碟拆出來用「光速線」還能讀取到資料,就擺著先處理筆電,

試圖在論壇上求助想修復筆電,最後因技術層次太高而放棄,就在忙於修舊買新而忽略把舊硬碟資料備份出來,

等買到了新筆電,想把舊硬碟資料搬過來,才發現硬碟也讀不到了,真是禍不單行!

用了6年的硬碟,裏面有很多重要的資料哇!雖然有在備份,但不很完整。

104年(2015)7月購入

104年(2015)7月購入

首先想到找專業的資料拯救公司處理,上網找相關資料時發現可以試試DIY挽救,經驗分享如下:

一、先確定故障狀況:

       這個硬碟通電不轉,可能情形有主軸卡死或電路板故障,偷偷開盤轉動主軸,沒卡,很快蓋回去,

       免得進灰塵,確定是電路板故障。

二、根據板號買電路板更換:

電路板板號:G003235C

電路板板號:G003235C

      到 「X寶」用板號:G003235C 搜尋就能找到。

三、購買與物流:

      購買前最好先在「易利委(EZWay)」app做完實名認證,以利報關手續線上申辦,這次物品價值低沒扣關稅。

      我是用直寄台灣的物流,運費到付方式,以節省時間,拍下當時的收貨地址不能用台灣地址,否則不給你買

      (因應當地法令,你不能購買此商品),實際收貨地址、領貨人姓名、手機、身份證字號要用「旺信(阿里旺旺)」

      傳給掌櫃(賣家),通關手續需要。

      我7/22 11:47下單付款,7/23手機收到「易利委」海關實名委任通知,7/24 9:09收到貨。

四、更換電路板的BIOS:

       每顆硬碟的BIOS都是特有的,裏面記錄該硬碟的參數,和別的硬碟不通用的,因此要把原先電路板上的BIOS

       IC 拆下銲到好的電路板上,下圖是用熱風槍拆下原有的BIOS IC。

拆下原有的BIOS IC

拆下原有的BIOS IC

五、裝上好的電路板,硬碟通電測試:

       我用「光速線」測試硬碟OK,資料拯救回來了,太棒了!

用光速線測試硬碟

用光速線測試硬碟

硬碟讀出來了

硬碟讀出來了

网友A:
剛剛才在說硬碟維修,馬上就有會員貼這一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才在說硬碟維修,馬上就有會員貼這一篇。

從這次經驗學到的心得:
硬碟資料拯救真的可以造福很多沒有備份資料習慣的人,那種漚心瀝血累積下來的資料,瞬間不見之痛,只有親身經歷才能體會,即使有備份資料習慣的,也有可能只備一份,也是有風險。

网友B:
以前有在工作時,有記錄工作過程的習慣,習慣的是硬碟,軟碟,後來是隨身碟各一份,每周再備份至專用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在工作時,有記錄工作過程的習慣,習慣的是硬碟,軟碟,後來是隨身碟各一份,每周再備份至專用主機。 ...

好習慣!重要的資料(譬如論文)還會要求寄E-mail給自己,利用郵件伺服器做備份,現在還有雲端可利用。
只是隨著資料量的膨漲,備份會做取捨,例如網路搜集到的技術文章,認為網站已有就不做備份,如果硬碟
掛了,可以再從網站下載得到,但是總有些因緣際會得到的,從此就沒機會找回了,不管如何,硬碟壞了都是
災難,嚴重程度就看你備份的程度了。

网友C:
10幾年前曾經硬碟故障
小朋友小時候的照片影片,除了一部份有燒成光碟,其他都消失
那時也不知有硬碟維修.救援的行業

人生一大缺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幾年前曾經硬碟故障
小朋友小時候的照片影片,除了一部份有燒成光碟,其他都消失
那時也不知有硬碟維修. ...

小朋友的成長記錄只有一次,不見了真的很遺憾!
光碟也不是可靠的儲存媒介,十幾年前帶小朋友到泰國玩,當地人隨行跟拍,買回來的光碟沒做備份,也全都讀不出來了,只剩數位相機沖洗出的像簿還可以拿出來回憶。
建議您燒的光碟還是多備一份到硬碟,或是定期把光碟複製一份新的,而且保存要避免紫外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朋友的成長記錄只有一次,不見了真的很遺憾!
光碟也不是可靠的儲存媒介,十幾年前帶小朋友到泰國玩, ...

當時光碟是每兩三年就再複製一片
這幾年硬碟便宜之後,我就會備份到其他硬碟,另外也會備份到GOOGLE雲端

前幾個月電腦中勒索病毒,也是還好有備份,硬碟格式化後重新複製回來,好險!!

网友D:
我覺得,舊的硬碟電路板上面的SATA接頭是不是太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舊的硬碟電路板上面的SATA接頭是不是太髒了?

是光線的緣故,SATA接腳沒有生鏽。

補充內容 (2021-7-26 06:16 PM):
舊電路板倒是石英振盪器(X601)的外殼生鏽嚴重,懷疑是它故障,但查不到它的IC(88i9317-RA12)之datasheet,無從驗證,反正電路板換掉就好了,懶得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