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這兩個硬碟大家還會不會繼續用?

楼主(2021-07-24):
這兩個硬碟都能用,只是有出現BE 氣流溫度過高的錯誤警告,想請問大家,如果是你會不會再用?

网友A:
不會....死雞仔~~~

我有兩顆舊 2TB 死雞仔時數才一、二仟,SMART 的溫度在HD TUNE 也會顯示紅色,兩顆同時用來當監視器硬碟,

最初也才裝一顆鏡頭在錄,用沒幾周其中一顆突然就掛了,然後另一顆用超過半年目前沒事

--
現在都沒在買新硬碟,也不知道現在死雞有沒有災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會....死雞仔~~~

我有兩顆舊 2TB 死雞仔時數才一、二仟,SMART 的溫度在HD TUNE 也會顯示紅色,兩顆同時 ...

一次兩個都得換,這情以何堪啊!

网友B:
BE氣流溫度?

我用的是WD硬碟, 沒有BE這項目,
以往經驗是05和C5有數值, 代表有實體壞軌,
一定要換掉,

BE這項沒經驗,
而且, 開機時數4千多?
我的硬碟, 有紀錄的4顆, 都在兩萬多小時出現壞軌,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氣流溫度?

我用的是WD硬碟, 沒有BE這項目,

這兩個硬碟是2Bay 的RAID 1的外接硬碟盒,裝這兩個硬碟是5400轉的,應該沒有7200轉的熱,在盒子內熱一些是一定的,不過兩個一起都這樣也實在太離譜了。
我看來裝2.5吋的好了,2.5吋比較小,騰出一些空間看是否改善熱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兩個硬碟是2Bay 的RAID 1的外接硬碟盒,裝這兩個硬碟是5400轉的,應該沒有7200轉的熱,在盒子內熱一些 ...

BE氣流溫度是指溫度嗎?
照片上方溫度計分別顯示28度和38度, 這也是溫度吧?

要不要換軟體CrystalDiskinfo, 試試?
剛google, 許多篇討論提到HD tune的BE項不需理會.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氣流溫度是指溫度嗎?
照片上方溫度計分別顯示28度和38度, 這也是溫度吧?

換CrystalDiskinfo 測試就沒有了BE 錯誤了,問題是我還有另外2顆ST1000VM002,我拿來試是不會有BE警告的,也就是如果我手上這4個都會報BE 警告,那我就會認為應該是HD Tune誤報,只有這兩個報就毛毛的了。

BE 跟C2 有什麼差別我沒有研究,不過我這4個ST1000VM002硬碟都沒有C2 報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換CrystalDiskinfo 測試就沒有了BE 錯誤了,問題是我還有另外2顆ST1000VM002,我拿來試是不會有BE警告的 ...

wish大, 也許你可再google看是否真有人BE錯誤導致損毀,
(至少我google完, 只發現有人買希捷新硬碟,
發現有BE報錯, 就print圖示後, 拿去服務站換新,
但沒發現有BE報錯造成硬碟掛點的, 都認為是HD tune解讀錯誤),

另外, 之前google發現,
3.5吋硬碟會比2.5吋硬碟的壽命長,
是否換2.5吋建議再斟酌看看,

网友:
  臨界值: 這兩部硬碟的 最高承受工作溫度 各為 (100-45=) 55°C.

  最差: 使用至目前, 工作溫度過高的歷史紀錄 兩部各為 (100-37=) 63°C.

  0xbe 的用意是提醒使用者 控制工作溫度. 高溫致資料傳輸率下降, 甚至損害機械結構.

  除非 S.M.A.R.T. 被重置, 0xbe 高溫數值不會下降, 警告永不消失.

  若其它項目的數值無異常, 硬碟應仍是可正常使用.

网友C:
從沒看過硬碟有BE氣流溫度這項耶

不過我裝一顆ssd溫度常在60度以上,兩顆企業硬碟都50度以上,不知道會不會怎樣?
機殼是人家不要回收來用,最便宜組裝機那種

网友D:
我記得自己有顆2.5吋一直都有這個小毛病,用了很多年都沒掛。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大, 也許你可再google看是否真有人BE錯誤導致損毀,
(至少我google完, 只發現有人買希捷新硬碟,
發現 ...

好的,反正是做RAID 1,要壞應該也是一個先壞,硬碟有可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不會同年同月同日死才對,我再注意一下好了,如果那天有第一個硬碟掛了再換,謝謝你的建議。

不過3.5吋的硬碟壽命比2.5吋長應該也是可以理解的,3.5吋一般用在桌機,2.5吋用在筆電,筆電大多會移動,容易震動受損,筆電空間小,雖然2.5吋本身比較不熱,在筆電這種空間狹窄空間不見得比在桌機有利,再來小一吋磁盤卻要塞相同的資料,綜合以上,2.5吋比3.5吋較短命也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記得自己有顆2.5吋一直都有這個小毛病,用了很多年都沒掛。

你的2.5吋也是報BE 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2.5吋也是報BE 嗎?

死雞中使用最久的一顆!
我都是裸機使用,溫度都很低。
過往都很短命、不然就是遭受雞瘟攻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死雞中使用最久的一顆!
我都是裸機使用,溫度都很低。
過往都很短命、不然就是遭受雞瘟攻擊~

我的500G屎雞用很久了。
有一陣子還當BT碟用。

有個錯覺好像STxxxDM比較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從沒看過硬碟有BE氣流溫度這項耶

不過我裝一顆ssd溫度常在60度以上,兩顆企業硬碟都50度以上,不知 ...

企業硬碟都7200轉, 溫度本來就比較高,
機殼能裝風扇的地方記得裝,
盡人事, 聽天命,
不要想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企業硬碟都7200轉, 溫度本來就比較高,
機殼能裝風扇的地方記得裝,
盡人事, 聽天命,

好的,那我就放心使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反正是做RAID 1,要壞應該也是一個先壞,硬碟有可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不會同年同月同日死才對, ...

另一種都市傳說反倒是建立在筆電使用環境上

因為筆電常會移動,空間小
所以耐震,耐溫設計應該比桌機型來得嚴苛

不過,實際上........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一種都市傳說反倒是建立在筆電使用環境上

因為筆電常會移動,空間小

耐高溫設計倒是真的

之前曾待過公車業,公車上的監視器是24小時錄影,硬碟是2.5吋的
重點是,常態下使用溫度就不低,遇上大熱天車內溫度更是高得嚇人,但錄影的硬碟依舊正常跑。
要調錄影抽換時,整顆硬碟就像烤番薯一樣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