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2E 鍵盤怪異問題

楼主(2021-07-24):
各位高手好
我有一台 ASUS X552E , 開機都正常  也可以進 BIOS
就是鍵盤 ENTER 鍵會與 旁邊的引號  連動
也就是說 只按ENTER 的話  就會變成 引號 + ENTER
獨立按引號的話, 也會變成 引號 +ENTER
然後 C 鍵也是會變成 C 與 減號一起被輸出
鍵盤換新過一樣, 在 BIOS 畫面也是如此反應,  BIOS 電池拿掉4分鐘再放入一樣沒解決
是主機板那個晶片出問題?

感謝

网友A:
鍵盤是由EC控制 從鍵盤接口到EC相關線路 外接鍵盤正常嗎
測量方法可參考此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50605-1-1.html
先刷BIOS看看

痞酷網運作沒有任何財力支援,只靠論壇上放置廣告的收入維持論壇運作,你的舉手之勞可以讓我們提供更好的服務給大家,謝謝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鍵盤是由EC控制 從鍵盤接口到EC相關線路 外接鍵盤正常嗎
先刷BIOS看看

1.外接鍵盤是正常的
2.BIOS  ASUS  UPDATE 不給刷因為已經是最新版 , 有其他方法可刷嗎

网友:
那可依獅子魚大的建議,先檢測鍵盤接口到EC相關線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