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求Panasonic TH-32C400W液晶電視程序

楼主(2021-07-24):
家中電視選單字體, 全部變成"方塊",
切換訊源, 只能瞎子摸象, trial and error,
電視型號Panasonic TH-32C400W ,

已google許久, 找不到此機程序,
希望有此程序的高手貴人,
能不吝分享, 謝謝,

网友A:
105 年的機子,服務站應該還有料件在供應。

P 牌的電視看到現在,發現它幾乎都是使用 NOR FLASH 的晶片,這種程式大,接腳多(32到50以上)又細(pitch=0.5mm),放上讀寫座幾乎都會發生接觸不良的問題,害我座子買了都沒有機會用,還得去買一堆手焊的轉板用來專門對付這種 IC。

所以,我想不太可能會有人收集……

現在推的 Android TV 就又更誇張了!其它還有什麼水果還是幾顆星的……看到這種的就直接退回。我這種粗工沒辦法,就交給專修電腦手機筆電的讓他們去挖地雷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5 年的機子,服務站應該還有料件在供應。

P 牌的電視看到現在,發現它幾乎都是使用 NOR FLASH 的晶片, ...

感謝回覆, 這台主板TP.MS6306M.P78,
應該還是用25Q32或25Q64,

剛google到站內去年有篇也是徵TH-32C400W程序的文章,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ighlight=TH-32C400W
裡面提到, 他燒錄BENQ 32RC5510的程序, (同主板, 同解析度, 不同屏),
可開機, 顏色正常, 但遙控器無法操作,

也找到BENQ 32RC5510原廠網頁的程序,
現在打算如果沒法找到TH-32C400W,
就燒錄BENQ 32RC5510的程序,
再買支BENQ遙控, 從此假裝自己是BENQ~

這台電視不常開, 是因為家中另一台故障,
換上這台時, 發現選單變方塊了,
(P牌32吋也要萬元, 但主板卻不怎麼耐用)
我也打電話跟我媽說, 下次電視壞掉, 我買就好,
(免得買到Android TV, 程序一壞就只能換公板了,)

网友B:
TP.MS6306M.P78
--
明基 BENQ 32RC5510,官網下載解壓後只有 3.19MB,可能要合成?
國際 Panasonic TH-32A400W
國際 Panasonic TH-40A400W
國際 Panasonic TH-32C400W
國際 Panasonic TH-40C400W
聲寶 SAMPO EM-43AT17D
大同 TATUNG DC-3210
大同 TATUNG DT-32D10
東元 TECO TL32K1TRE
東元 TECO TL4248TRE,論壇有韌體
東元 TECO TL43K1TRE,論壇有韌體

正倒屏:工廠模式 MENU + 1147

--
剛好 EM-43AT17D 有手冊,TP.MS6306M.P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MS6306M.P78
--
明基 BENQ 32RC5510,官網下載解壓後只有 3.19MB,可能要合成?

感謝大俠相助, 短時間內能找到這麼多資料,
真是佩服!

剛剛比對"TECO TL4248TRE"站內韌體和 "BENQ 32RC5510"原廠韌體,
發現應該要合成才能用, BENQ 原廠韌體少了很多內容,
若只燒BENQ那段, 搞不好根本沒有遙控器的code

另外, 比對BENQ 原廠韌體最後那段, 查找TECO同行數內容,
沒有明顯的內容分界(譬如: 一堆0、一堆1),
這樣似乎不是直接copy貼上就能用,
電視在老家, 沒法測試,

我來想想是否買塊二手主板回來抽程序好了,
後續若有新進度, 會再更新上來, 感謝協助~

网友B:
可惜看不懂它的規則,面板資訊不知道是哪一區

頂多可以抽個開機圖出來佔100K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看不懂它的規則,面板資訊不知道是哪一區

頂多可以抽個開機圖出來佔100KB,

感謝大俠, 我已訂了Panasonic TH-32C400W二手主板,
(拍賣裡只剩這張, 能買到, 真是lucky)
到手後就可以把韌體抽上來分享,

疫情過後, 再回家更換主板,
感恩~

网友A:
可能送到我這的松下都是早些年的高檔貨吧……現在松下也不行了,跟著路邊廠商一塊用起了 6306 公板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送到我這的松下都是早些年的高檔貨吧……現在松下也不行了,跟著路邊廠商一塊用起了 6306 公板了嗎?:l ...

cost down

楼主:
我們家4台panasonic電視, 拆過3台,
(最新買的那台還在保固內, 尚未故障, 所以沒拆過)
最早期的那台, 主板應是panasonic自家設計,
後面2台看來都是MS公板,
(MS就是晨星, 已被聯發併購)

其實, 沒甚麼好奇怪,
google一下現在電視晶片, 市占前幾名就那幾家,
如果晶片商把晶片+PCB都設計好,
整個模組賣你, 還派專人來公司調參數,
電視廠只要專心做面板就好,  (這台用panasonic自家面板)
頂多就公板選配日系電容,
晶片performance好, 成本又不高, 廠商何樂而不為,
畢竟術業有專攻, 如果甚麼都想做, 很可能甚麼都做不好,
(剛順便google到, 2020年底三星宣布不做面板, 要專注電視晶片,
以後看不到"傷心屏", 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