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CQ42 BIOS 求助

楼主(2021-07-26):
各位痞大 日安,現在接手一台HP CQ42-301AX的筆電,機上使用AMD Athlon II P340的U,故障現象如下:
按下開機鍵,開機鍵上的指示燈會亮,風扇會轉。但是鍵盤上的大小寫燈會一閃一閃的,而且螢幕不亮。想針對BIOS先行重新刷寫。
板號:DA0AX2MB6E1  REV:E
記憶體上的貼紙:31AX2MB00R0
如下的3張照片:

機上的BIOS芯片是使用華邦 ( WINBOND;25Q16BVSIG ) 廠牌的,如下照片:

原始資料讀出後,如下的檔案:

懇請各位痞大能提供或修改該機的BIOS資料,讓小弟能重新刷機測試,謝謝大家。

楼主:
感謝楊大俠 提供的影片資料,現在的情況是大小寫燈會閃,沒有BB聲。至於之前,只知道大小寫燈會閃,到沒注意到閃幾下,現在機器已經拆開,且BIOS芯片也已焊下,所以想先刷一下BIOS,再來測試,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楊大俠 提供的影片資料,現在的情況是大小寫燈會閃,沒有BB聲。至於之前,只知道大小寫燈會閃,到沒注 ...

cq42 AMD.rar (1.1 MB, 下載次數: 2)
$BID01444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小弟下載後再刷機測試,謝謝您。

楼主:
今日刷了獅子魚大的BIOS資料,濤聲依舊。另依據楊大提供的影片,觀察鍵盤大小寫燈是閃一下,經查網路相關資料,是CPU可能出問題。雖然小弟有嘗試按壓開機鍵和外接螢幕,但是內、外屏均不顯。由於手上沒有相關的AMD CPU,此次維修算是翻車了,等到將來有合適的CPU,再來更換測試。在此,仍要非常感謝楊大和獅子魚大熱心快速的提供維修資料,謝謝兩位熱心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