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櫻花牌SG-6600A瓦斯爐火力不足維修

楼主(2021-07-26):
這台用快15年了,因為火力逐漸變小,炒菜不好用

銘板

掀開上蓋,拆下爐嘴支架螺絲,小弟經驗爐嘴固定螺絲常因高溫生鏽滑牙,常見火力變小原因,湯汁從瓦斯出口倒流進爐嘴,導致瓦斯導管直徑變小

整個爐嘴直接往前拉就出來了,記得拆熱電偶螺絲以免拉斷線,小起子從爐嘴瓦斯進口伸進去刮

瓦斯調節器出口用針下去通

處理前火力

處理後,火燄高了快一倍

煮開水快多了

网友A:
傻哭辣以前傳統嵌入爐噴嘴跟爐頭設計功力很高,火焰幾乎完全燃燒藍火居多!難怪很受老媽歡迎一用都十多年以上!

网友:
又學到一招,這樣子,我家的17年了,也該清一清了,

楼主:
http://wow-stupid-man.blogspot.com/2007/05/diy.html

這篇更詳細,家用瓦斯爐除了爐嘴固定方式外,其他不同廠牌差異不大

圖2綠線那2顆螺絲常常會生鏽腐蝕,拆不下來可以改拆紅箭頭那2顆

楼主:
如果像小弟在爐體下墊報紙的,記得鍋具上瓦斯爐前要檢查外部跟底部,避免因水分黏附橡皮筋

橡皮筋是可燃物,著火後會燃燒熔化滴落,下面的報紙因為爐火長期烘烤已經脆化,燃燒橡膠滴下會立刻著火而且燒得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傻哭辣以前傳統嵌入爐噴嘴跟爐頭設計功力很高,火焰幾乎完全燃燒藍火居多!難怪很受老媽歡迎一用都十多年以 ...

圖4那2個灰色鋼板是空氣流量調節器,左邊調中央母火。右邊調四周子火,基本上燃燒不完全出現紅火先清理火嘴髒汙,清完還是紅火就轉動這2個鋼板,直到火力最大而且沒紅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4那2個灰色鋼板是空氣流量調節器,左邊調中央母火。右邊調四周子火,基本上燃燒不完全出現紅火先清理火 ...

可能現在都強調節能,熱值不能太高,燃燒時都會紅紅雜質燒出,家裡也是櫻花嵌入爐用了十多前火焰就是比較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