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s7-391無法開機問題

楼主(2021-07-26):
請問:Acer S9-391 無法開機,檢測後發現PR-4128無阻抗更換2.2歐母依然一樣
測量PU-4130 待機IC有5V輸出,第7腳無3.3V,預更換TPS51275
請問大師們~51275這顆待機IC是否有通用的料件或是只能使用此零件
新手不懂煩請指導,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
TPS51275 TPS51225 可通用
買的到相同的盡量買一樣的

网友:
第七腳是?

网友:
TPS51275工作條件
12腳VIN19V, 13腳EN0 1.26V,3腳VREG3 3.3V,13腳VREG5 5V 20腳ENTRIP1 和6腳ENTRIP2 正常應該是3.多V。

网友:
期待您後續的修復結果....................

楼主:
目前還在找正常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