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KINYO KCR-350晶片讀卡機故障檢修

楼主(2021-07-26):
公司KINYO晶片讀卡機故障,搖起來有異響。

拆開後,看到這個ㄇ字形白色小塑膠塊斷掉了。

放到正常的位置,是擋片的功能,剛好頂住讓8個接腳和卡片晶片部位碰觸。

利用廢原子筆管加工製作提供擋片功能,繼續使用。

网友A:
  智慧卡連接器的 通病.

  "卡擋 (就這麼稱呼吧!)" 部位機械強度不足 (不斷裂, 零件、組裝、銷售業者賺啥?) + 置卡施力 之故.

网友:
以前在任職時,讀卡機好像都不用買,銀行不定時就會送來,現在要用得買........的確不太習慣。

网友B:
不錯喔,用鎖的耐用100年

网友C:
創意十足,工藝了得

擋片位置有些往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慧卡連接器的 通病.

  "卡擋 (就這麼稱呼吧!)" 部位機械強度不足 (不斷裂, 零件、組裝、銷售業者賺啥? ...

哈哈

通病相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錯喔,用鎖的耐用100年

DIY樂趣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創意十足,工藝了得

el大好眼力,

原子筆管有修過,卡片剛好可以抵到凹處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慧卡連接器的 通病.

  "卡擋 (就這麼稱呼吧!)" 部位機械強度不足 (不斷裂, 零件、組裝、銷售業者賺啥? ...

智慧卡連接器的 通病.
原文中開關不能焊死,因為用在郵局的轉帳功能需要卡片拔插的動作才行

网友:
這之前辨企業IC卡也會送,
我家都闆沒事都開一些小號,
所以我在倉庫挖到四台讀卡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