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硬碟盒格式化檔案系統

楼主(2021-07-27):
相信大家手上都有外接硬碟才對,現在的硬碟容量都很大,使用者大部份都是使用Windows 系統,請問各位的外接硬碟檔案系統是用NTFS 或是 exFAT?
應該沒有人會用FAT 了吧!不然光是單檔不得超過4GB 的限制大概沒有人受得了。

网友A:
我之前在泰國網路速度慢 看片都是NAS先下完
有天想說 BT 頻繁讀寫傷硬碟
弄一隻USB 隨身碟插在 NAS上 (有無理非重點)
結果下載片子 一直失敗
後來發現DVD高清片 都是超過4GB
把隨身碟 重新格式NTFS 就解決了

所以有存放影片或光碟映像(ISO 檔案)  選FAT格式的都吃過苦頭。
那隻USB 隨身碟 之前因為供車用音響MP3用  所以挑用FAT格式

网友B:
老大
外接任何容量存取設備((移動)機械/固態/記憶體....)格式首選建議應該為:exFAT>NTFS>FAT32

自己首選攝錄影除硬體強碰外,都會選exFAT,快 狠 準又不同系統大多相容存取((安卓/蘋果/窗戶....)不要看到FAT就倒彈,人家格式前有多ex(現在式超超超.........級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在泰國網路速度慢 看片都是NAS先下完
有天想說 BT 頻繁讀寫傷硬碟
弄一隻USB 隨身碟插在 NAS上 (有 ...

最大的優點就是相容性,連DOS 都在用了,還有什麼不能用?FAT的問題最大應該就是單檔不能超過4GB,這個很要命,現在單檔大於4GB 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
外接任何容量存取設備(移動)格式首選建議應該為:exFAT>NTFS>FAT32

好吧!那就用exFAT 好了。
謝謝了

网友C:
通常如果
只用在 windows 我會選 NTFS
如果是 linux windows 雙系統 會選 exFAT
如果要用來作開機隨身碟 會用 FAT16 or FAT32 來切開機引導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如果
只用在 windows 我會選 NTFS
如果是 linux windows 雙系統 會選 exFAT

以我的例子的確會在linux 與windows 兩種系統用到,看來還是得選exFAT

网友:
還有就是 如果用exFAT 傳輸速度會比 NTFS 會慢些
例如: NTFS 跑300MB/s 的話  exFAT 大概 210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