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冰箱除霜保險絲連續燒斷

楼主(2021-07-27):
各位前輩好,

先前(3年前)自家三星冰箱型號RS21NNMS因冷藏不冷,上網尋找資料後得知是除霜保險絲燒斷(76℃ 10A 250V),更換後隔了兩個月,因壓縮機無反應,上網找資料+詢問一些店家告知可能是PTC開關老化/故障,因此更換PTC開關後又正常。

近期家人反應冰箱冷藏又不冷了,直覺猜想是除霜保險絲燒斷,於是換上備品後立即修復,但莫約兩周後家人反應冷藏又不冷了(冷凍沒問題),因此個人判斷是除霜保險絲燒斷。 我在論壇內搜了些文,發覺也可能是因冷媒不足造成(冰箱2005年生產),或是溫度感應器(一個像子彈頭的原件)。

想請教,除了可能是冷媒不足、溫度感應器以外,是否還有其他要素可以判斷或量測的呢?
另外想問一下,溫度感應器該怎麼測量好壞呢?

感謝各位!

网友:
既然冷凍室沒問題那關冷媒系統甚麼事 ?
連續燒保險絲 那就是化霜完成後沒停止 繼續化霜使冷凍室溫度超過保險絲的溫度 使之燒斷

冷凍室沒問題 冷藏室不冷
你的化霜電熱管看圖片應該是附掛在冷凝管上的  那冷凝管下方的排水槽應該還有一片化霜電熱片
拆開時要看化霜後排水槽還有沒結冰 有結冰就是那化霜電熱片損壞 結冰堵住冷藏室的回風口

你說溫度感應器(一個像子彈頭的原件) 那你冰箱應該是電腦機板的  那溫度感應器不是要有兩個 一個溫度感應 一個化霜感應 ?
如果真的只有一個溫度感應器 那應該還有一個化霜感知器(圖片上沒看到)

最好能拍一下冰箱電路圖 以利酷友診斷

圖片下方那黑黑的 是生鏽還是燒毀痕跡

网友:
電路板上的relay 量量看~
說不定黏住了跳不開~

网友:
你給的資訊太少
線路圖要PO上來,照片沒照到重點(全貌),
照片中蒸發器一點霜都沒有,猜測應該是退霜後照的,
這樣子很難看出是否化霜不良,既然冷凍會冷,就應該會有霜才對,
請把冰箱故障時的原貌呈現上來,不能先除霜

楼主:
各位好,

很抱歉這麼多天才來回覆,因家人住在中部,我在南部無法及時獲取需要資訊,還請見諒

前幾天回到長輩家中看了一下冰箱,發現冷藏還在運作,也有壓縮機的聲音,當下斷定應該除霜保險絲仍然正常,只是在最上層溫度感覺有比較高一點,出風口旁邊都有水珠

另外回覆各位的問題
sa2086 您好,
黑色的部分應該是生鏽繡掉的,那個地方看起來像是排水孔,因為回去看了發現還在運作就沒有拍電路的,不好意思下次回去我在拍,感謝!

Fireway 您好,好的,我回到長輩家中在實際測量看看,感謝!

tsao0427 您好,不好意思電路圖沒有拍...我下次補上,照片中確實是除霜後的(兩年前 第一次燒斷時拍的照片) 因為當時整個都結成冰,也無法看有什麼在裡面,所以就先讓他退冰了,近期如果還是有一樣問題發生,我會直接拍原貌,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好,

很抱歉這麼多天才來回覆,因家人住在中部,我在南部無法及時獲取需要資訊,還請見諒

盡量記錄啦

其實遠水救不了近火
加兩個數位型的溫度計放在冰箱裡面,可以幫助長輩快速直接讀得目前箱內溫度
如果有很明顯的異常,叫當地的業者比較實在

网友:
建議除霜控制器換掉~
相關接頭都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