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機電腦之意願調查

楼主(2021-07-28):
CPUIntel Pentium N3700 / 1.6 GHz
Max Turbo Speed2.4 GHz
Number of CoresQuad-Core
Processor Main FeaturesIntel Burst Technology

灌Windows 11沒問題。
只有一個DDR3L SDRAM插槽,只試過4GB,不確定8GB以上行不行。
如底下圖片: 只有空機殼 + MB(CPU onboard),需要自行準備DDR3L SDRAM,電源供應器(45W即夠用),SATA HDD or M.2 PCIe SSD

有兩款帶風扇一台,沒風扇的有3台。
有人想要嗎?

帶風扇版本,可支援SATA + M.2 PCIe SSD

沒風扇版本,只能裝 M.2 PCIe SSD

沒風扇版本,裝大散熱片。

上視圖

後視圖(背板)

网友A:
空機電腦之  ____ 意願調查?
空機電腦之  排隊  意願調查?
空機電腦之 有誰想要  意願調查?

型號:Lenovo ThinkCentre M600
輸出介面只有 DP
方型電源頭,得準備「轉接頭」或「聯想變壓器」

這是要賣?還是排隊?運費?三個小時還可以改

排隊的話,我來排一台風扇版本

沒 VGA 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機電腦之  ____ 意願調查?
空機電腦之  排隊  意願調查?
空機電腦之 有誰想要  意願調查?

因為效能不高,只能當上網機,而且缺東缺西,若有人要當然最好了。
風扇板就給你了。

只剩沒風扇安靜版本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效能不高,只能當上網機,而且缺東缺西,若有人要當然最好了。
風扇板就給你了。

剛好有....

网友:
我也來排一台有風扇的好了,應該比我這台AMD G-T56N HP小電腦強多了。

网友:
學長,排沒風扇一台!

网友:
您好, 排隊 沒風扇安靜版。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效能不高,只能當上網機,而且缺東缺西,若有人要當然最好了。
風扇板就給你了。

排沒風扇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效能不高,只能當上網機,而且缺東缺西,若有人要當然最好了。
風扇板就給你了。

謝謝 Angelis 大

网友B:
候補排一台當播放機,原本的ATOM播得很辛苦,一直"腿"。

网友C:
排看看沒風扇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候補排一台當播放機,原本的ATOM播得很辛苦,一直"腿"。

無風扇給你一台。

剩兩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看看沒風扇版本~

無風扇給你一台。

剩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無風扇給你一台。

剩一台。

感謝樓主~

网友:
HI~大家好

運費多少?

楼主:
更正一下M.2是SATA SSD,不是原來的寫的M.2 PCIe SSD.

另外找到幾條VGA cable,請自行找螺絲固定。

不知反應如此熱烈,整理機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候補排一台當播放機,原本的ATOM播得很辛苦,一直"腿"。

ATOM,
參考一下這個好物
Utake BCM970012 Bcm70012 高清解碼器 AW-VD904 迷你 PCIE 卡, 用於 APPLE
不用再找了,
海鮮皮我翻完這間最便宜.
https://shopee.tw/Utake-BCM97001 ... 3692197.11417992214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M.2是SATA SSD,不是原來的寫的M.2 PCIe SSD.

沒錯~~昨天仔細看了PCB M.2插槽發現是B KEY的插座,所以應該是支援SATA規格的....

沒風扇款式的因為用了大塊散熱片,所以必須用M.2 SATA,原本SATA 2.5"不能裝硬碟架

還有無線網路卡也是空著.....

楼主:
謝謝各位鄉父老了喜愛,東西已全數送出。(會私訊通知)

此物不保固,我也不會修理,不過有位大俠收了一台。

送出前均可開機進Windows 11跟連網路。

M.2 短卡是接WIFI用,不確定裝別的裝置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鄉父老了喜愛,東西已全數送出。(會私訊通知)

此物不保固,我也不會修理,不過有位大俠收了一台 ...

剛好修筆電翻車的時候有留一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剛好修筆電翻車的時候有留一張

照慣例,
發文有貓點讚,
修東西翻車點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照慣例,
發文有貓點讚,
修東西翻車點讚.

我的頭貼不是喵喵了

网友:
太晚看到... 殘念

网友E:
我也慢了一步,不然這裝起來當HTPC還挺不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頭貼不是喵喵了

我知道,
但大俠翻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慢了一步,不然這裝起來當HTPC還挺不錯的

小弟的HTPC是一台ACER筆電 SWIFT 3,
之前同事去香港出差,
遇到反送中的隊伍交通管制,
一路拉登機箱走到飯店,
筆電掉到地上四五次,
ABCD殼全變型(鋁全金外殼),
螢幕破,
這台評估就不修,
凹回家拆了電池跟螢幕當HTPC用了.

网友A:
收到惹~~好小一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惹~~好小一台啊

小名叫 Tiny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弟的HTPC是一台ACER筆電 SWIFT 3,
之前同事去香港出差,
遇到反送中的隊伍交通管制,

我也是都把筆電螢幕拆掉當桌機使用

為了節省桌面空間,拿了塊大小適中的廢棄砧板

釘上四支腳

剛好可以卡在筆電外殼的凹槽,上面還可以放印表機

然後再外接螢幕及喇叭

但因為這段疫情之故,小朋友需要筆電做遠距上課,我只好把這台筆電重新裝起來(這邊要感謝一下楊大俠)

桌機又另購了X300配AMD的APU

突然就愛上了這種迷你桌機,文書上網綽綽有餘,又節省空間
有機會再弄一台來裝電視旁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都把筆電螢幕拆掉當桌機使用

為了節省桌面空間,拿了塊大小適中的廢棄砧板

標準桌機我必需要有,
像對拷公司硬碟測零件,
苦命筆電的話,
我基本上是當HTPC,
鍵盤用 微軟 多媒體鍵盤(All-in-One Media Keyboard),
以前用過羅技的K400(R),
那支最後死在湯鼎的手上,
裏面那張印刷電路板都斷了,
無解.

网友:
感謝樓主!東西已經收到了很新!會好好珍惜的!

网友:
這個當播放機也不錯用了

网友E:
請問一下,這款M600 Tiny是不是這系列中尺寸最小的主機?
還有其他型號或廠牌的1L主機可以推薦嗎?

因為我目前考慮在辦公室多擺台一迷你主機做文書上網,透過KVM來共用公司的螢幕和鍵盤
覺得Tiny這規格實在太理想了,拿回家還可以當HTPC,我都考慮找台二手的來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一下,這款M600 Tiny是不是這系列中尺寸最小的主機?
還有其他型號或廠牌的1L主機可以推薦嗎?

每家應該都有出類似的型號。

Tiny有一系列,Intel, AMD加繪圖卡的都有。

還有Think Centre Tiny-in-One 23(TIO)Tiny + Monitor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一下,這款M600 Tiny是不是這系列中尺寸最小的主機?
還有其他型號或廠牌的1L主機可以推薦嗎?

這種小便當盒主機各家都有推出喔~~都可以鎖在螢幕背後的吊掛孔位上...

网友F(2023-06-05):
請問索取這台M600 有會員成功裝好所有的Win10的驅動程式嗎?裝置管理員有2個驚嘆號不明裝置,一是PCI 加密/解密控制器,另一個是SM 匯流排控製器。

PCI 加密/解密控制器的事件內容是︰
裝置 PCI\VEN_8086&DEV_2298&SUBSYS_30C917AA&REV_35\3&11583659&0&D0 需要進一步安裝。

SM 匯流排控製器的事件內容是︰
裝置 PCI\VEN_8086&DEV_2292&SUBSYS_30C917AA&REV_35\3&11583659&0&FB 需要進一步安裝。

Lenovo 官網密密麻麻還要序號,請問索取的會員有裝成功Win10過嗎?有的話是裝那個驅動程式?謝謝!

网友:
這台小PC 只能當上網機,看Youtube 時CPU 幾乎都是100%,應該是N3010 效能太差了,這CPU 是 on board,要升級得要做BGA 重焊,不知道這台小PC 最高能升級到那個等級的CPU?

网友:
現在才看到 殘念...
這種機器跟我以前公司給各單位上外網(Inter Net)專用機一樣
所有軟體都是由雲端主機派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都把筆電螢幕拆掉當桌機使用

為了節省桌面空間,拿了塊大小適中的廢棄砧板

我記得之前重灌都需要筆電主螢幕耶
筆電只有外接螢幕
本身的螢幕拆掉不就無法重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記得之前重灌都需要筆電主螢幕耶
筆電只有外接螢幕
本身的螢幕拆掉不就無法重灌了? ...

筆電的螢幕顯示要看是哪家的,以ASUS A43SD來說,這台我也撿過,不過現在也已經壞啦,這個系列的筆電,只要你接上外接螢幕,開機之後,馬上蓋上螢幕,用外接鍵盤按F2,就連進入BIOS的畫面也會從外接螢幕顯示出來,但是ACER的筆電,也是我撿過的ACER V3 772G,詳看此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909-1-1.html

這台要進入WINDOWS後,才會從外接螢幕顯示出畫面,所以這台是WIN8.1的系統,算是廢了,無法重灌,用也很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M.2是SATA SSD,不是原來的寫的M.2 PCIe SSD.

因為很適合拿來當 thin client
可惜是單網卡,雙網卡 還可以拿來當軟路由

网友A:
第一個 PCI 加密/解密控制器 可能是 Intel TXE (WIN10 x64)
https://download.lenovo.com/consumer/desktop/k2txe04us17.exe

第二個 可能是 Intel Chipset (WIN10 x64)
https://download.lenovo.com/consumer/desktop/u2chp40us14.exe

楼主:
應該是Chipset跟TXE沒錯,TXE有37.4MB檔案太大.
若楊大俠貼的連結不對,再找地方放.
Chipset driver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索取這台M600 有會員成功裝好所有的Win10的驅動程式嗎?裝置管理員有2個驚嘆號不明裝置,一是PCI 加密/ ...

老大要先裝INTEL的晶片組驅動程式,基本上可以解決掉90%裝置管理員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個 PCI 加密/解密控制器 可能是 Intel TXE (WIN10 x64)
https://download.lenovo.com/consumer/desktop ...

YA!兩個驅動程式裝完就沒有不明裝置了。

网友F:
請問我如果改裝Tiny 的效能會比目前的Win10 好很多嗎?
另外Tiny 如果也出現那兩個不明裝置,也可以用楊大俠提供的驅動程式連結嗎?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請問我如果改裝Tiny 的效能會比目前的Win10 好很多嗎?
另外Tiny 如果也出現那兩個不明裝置,也可以用楊大 ...

驅動程式應該都是通用。
至於效能有沒有比較好,得裝上你所需要的app之後,測試才知道。
硬碟和記憶體需求是比原來的低,這是確定的。

Windows 11 也可以安裝在 TPM1.2 的硬體上,微軟雖然強調要 2.0,但官網還是有提供方法給TPM1.2安裝。

Windows 10 極限精簡版 Tiny10 23H1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驅動程式應該都是通用。
至於效能有沒有比較好,得裝上你所需要的app之後,測試才知道。
硬碟和記憶體需 ...

我用你的連結下載Tiny10 已經超過一個小時了還沒下完,如果像連結所說裝完不到10GB,那可能我就有32GB的 SSD了,其實佔用硬碟容量小也不是最重要,如果因系統小跑起來變順暢就太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用你的連結下載Tiny10 已經超過一個小時了還沒下完,如果像連結所說裝完不到10GB,那可能我就有32GB的  ...

可能是現在熱門,下載的人太多。

還有很多不同(早期)的版本可下,到這裡試看看:

Internet Archive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現在熱門,下載的人太多。

還有很多不同(早期)的版本可下,到這裡試看看:

哈哈!我裝好了,我只找到1支16GB的SSD,可以成功安裝,不過Tiny 少了很多東西還真不習慣。
▼咦!為什麼SSD 上要放一個小瓶子?是為了散熱嗎?

▼當然不是!這支16BG的SSD比較短,反正裝Tiny 只是玩一玩而已,就將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