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mTRAN 瑞軒 32N 電視維修 (有聲無影,有背光黑屏)

楼主(2021-07-29):
請教各位 先進 家裡一台 AmTRAN 瑞軒 32N
有聲無影,有背光黑屏,稍微檢查個電壓點好像都有進來 (懷疑主控IC有問題)
請問要如何著手

网友:
有聲無影:
從LCD屏幕型號,GOOGLE查出排線的信號接腳定義,特別針對信號TXAC+與TXAC-  (LVDS CLOCK) 追查看看.

网友A:
都已經"有聲", 那就不是主控IC故障,

32N沒修過, 不知道,
32C有修過, 同樣有背光, 有聲無影,
是邊板上QFN封裝的IC燒毀,
量看看邊板是不是有貼片電容跨壓是0V,
摸看看那些QFN封裝方形的IC是否發燙!

如果功力不足, 那就給專業店家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已經"有聲", 那就不是主控IC故障,

32N沒修過, 不知道,

我只看到那支貴貴的電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看到那支貴貴的電表

楊大俠好眼力, 這我還真沒注意到,
剛google一下, 這電表居然破萬  XD

我們公司裡有高檔電表、示波器,
but我自用都買淘寶上的平價貨,
方便, 好攜帶、好收納、功能齊全,
這對我比較重要,

精度多那個小數點下好幾位, 似乎不那麼要緊!
(當然, 這對大公司來說很要緊, 所以公司ISO稽核期間,
不准桌上擺放未貼校驗貼紙的私人儀器)

楼主:
這邊先感謝各位的協助,粗略的量測一下,電壓都有上來LVDS的部分因為沒有示波器就看不到了

後續更換LVDS公版的板子,還是黑屏所以應該確定是屏故障   應該是以這樣結案了

不知道是否有人用示波器量測過LVDS訊號可以分享

附上下圖給各位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