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I DKT-500LD 眾通話機 不顯示 不過電 無聲 噪聲

楼主(2021-07-29):
朋友問會不會修,我說要看看才知道

這麼大箱 裡面是 拐拐  嗎 ?

對我真好..

先拿不過電(不顯示)的來開刀

螺絲位置

確認沒5V

開關  2SA684

PWM I.C   TL5001C

DIP&SMD電容 全部換掉先

裝回

不過電&無聲的症頭一併搞定!

#噪聲機的電容也是比照辦理。

~ 完修 ~

工具:
烙鐵
吸錫器
萬用電錶
伸縮螺絲起子
GW GPC-3030D

        ~    謝謝收看    ~

网友A:
請問,PWM I.C  TL5001C, 2SA684,哪裡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PWM I.C  TL5001C, 2SA684,哪裡買

您好! 露x拍賣上有喔。

機子同款嗎?建議可先更換電感後的這顆電容(470uf-10V)試試,除非大大很確定開關&I.C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露x拍賣上有喔。

機子同款嗎?建議可先更換電感後的這顆電容(470uf-10V)試試,除非大大很確定開 ...

外觀很像,不同廠牌

可先更換電容試試,收到

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觀很像,不同廠牌

可先更換電容試試,收到

防疫期間,囉嗦的提醒一下..
個人喜歡在學姊賣場買(找)東西!

祝 順利修復!

网友A:
不好意思在請教一下,
我的是TONNET的話機,
電話講到一半時,
不管是外線,內線都會不預警的斷線,沒聲音,
請問要往哪個方向處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外線,內線都會不預警的斷線,沒聲音,

先檢查掛勾開關是否接觸不良

网友B:
難道眾通產品越做越差?

我有使用過眾通上一代產品,主機+10幾台分機,使用了20幾年都沒故障過。

网友C:
噪聲機是電容故障,
長知識了, 家裡兩部歌林的來電顯示電話,
兩部使用年數差不多, 先後發生"拿起話筒就會聽到嘶嘶嘶噪聲",

網路上, 很少能搜尋到有線電話的維修案例,
嘗試換過內部的接線+掛勾開關, 噪音依舊,
現在不知是否拿去回收,
下次回家找找, 如果話機還在的話,
就來換電話試試,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在請教一下,
我的是TONNET的話機,
電話講到一半時,

有交換其它分機嗎?(排除總機.線路)
您的Tonnet有螢幕嗎?斷線瞬間螢幕是否會消失?
小弟並非專業,降壓轉換的電容還是可以更換試試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難道眾通產品越做越差?

我有使用過眾通上一代產品,主機+10幾台分機,使用了20幾年都沒故障過。

Y大!
產品沒問題應該是朋友的人品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噪聲機是電容故障,
長知識了, 家裡兩部歌林的來電顯示電話,
兩部使用年數差不多, 先後發生"拿起話筒就會聽 ...

J大好!
有空我再找另一低噪故障的試試,修復or翻車 再來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J大好!
有空我再找另一低噪故障的試試,修復or翻車 再來報告

好的, 感謝,
期待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Y大!
產品沒問題應該是朋友的人品有問題..

應該是新一代的SMD元件用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交換其它分機嗎?(排除總機.線路)
您的Tonnet有螢幕嗎?斷線瞬間螢幕是否會消失?
小弟並非專業,降 ...

我的Tonnet沒有螢幕,
有換過其它分機,
總機.線路是好的,
也拆開過用清潔接頭噴劑清理過,
還是會偶而通話中斷線

楼主:
增一部狀態為"低噪"話機

朋友只缺兩部,若修復,這台便是備用機

挑出狀態不佳件

拆除

更新後全貌

組合好送測

揭曉 ..

[低噪消失]

网友D:
硬底子!!很實用 學起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底子!!很實用 學起來 謝謝

感謝大大不嫌棄!

第一次更換,拳頭會先硬..

网友E:
請問jump大, 我非本科系,想問一下檢測問題--
在板子上測量電容好壞不是要用esr表測阻抗嗎?
我看您用LCR表在線測容值@1KHz,這樣可準確測定電容有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jump大, 我非本科系,想問一下檢測問題--
在板子上測量電容好壞不是要用esr表測阻抗嗎?
我看您用LCR表在 ...

東尼您好~

準確?當然不行啊!
只能抓大概哦!

例如2.2uf這顆
板上

實測
ESR值

(頻率供參考,會看場合改變)
其實我也有看ESR,但照片忘打"ㄍㄨㄤˇ ㄍㄠˋ  "就沒放上來惹。

對了! 會拍第四集嗎?

网友:
感謝詳細解說釋疑,

TONY為拯救半個宇宙已壯烈犧牲了應拍不了第ˋ4集了~~

网友:
看起來很讚喔!恭喜修復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