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便宜買到的一條特規的1.6TB企業級SSD

楼主(2021-07-29):
前情提要:
上次拆的400G企業級SSD得到的flash,
後來成功改成256G的SSD, mSATA, 2.5吋各一個

用的是買現成的16~32G小容量SSD的PCB改的
已經裝上電腦正常使用到現在~

--------------------------------------------------

前幾天又在網拍上看到這片...
Seagate 1.6TB才賣1000元, 因為是特規的, 不知給什麼電腦用的, 所以才這麼便宜
下單2天後收到如下~

正反面的標示查不到任何資料

開拆~ ...只需要撕掉貼紙~~ 主控是Marvell 88SS1093

板子由8顆flash(正反面各4顆)+2顆DDR3+主控組成
flash是Micron NW755, 16nm(L95B製程) eMLC, 單顆256GB (8CE, 單CE為32GB)
DDR3是Micron D9SDQ, DDR3-1866 512M16 = 1024M8(單顆1GB容量)

一共組成2TB容量, 標示1.6TB應該是拿0.4TB當冗餘空間, 替換壞塊用

這顆NW755在淘寶查了一下...拆機品一顆就要價160RMB...
D9SDQ大概1顆50RMB

金手指特寫, 金手指看起來很新, 似乎沒有插拔痕跡, 螺絲孔也是, 好像有可能是全新品...

尾部有PCB版號, 但查不到資料

金手指與一般M2 SSD比較

根據主控是88SS1093來判斷, 這片是NVME協議的, 但是金手指與插座是設計成特規
查了一下這跟Seagate Nytro 5000 NVMe SSD 800G 這支的用料配置很像,
猜測可能是根據該系列, 某伺服器廠商向Seagate訂製的

不知有沒有人知道這是對應什麼插座呢?
如果找不到能直接用的方法只好再改成2個1TB的SSD了...

网友A:
眼力這幾年越來越差,連DIP的IC都要借助放大鏡了,不然研究一下SSD也很有趣。

网友:
很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力這幾年越來越差,連DIP的IC都要借助放大鏡了,不然研究一下SSD也很有趣。 ...

哈哈 好玩哦~~

可自己挑主控晶片, Flash晶片, DDR RAM晶片
在現在市面上都是 TLC 的時代 自己做的話還可以選擇 MLC 的flash,

但是若成本來說,
其實之前做完那2片的總成本 算了一下 跟直接買二手良品其實省不了多少

网友B:
可能是這個:EDSFF  (Enterprise and Datacenter SSD Form Factor)

前端固定孔一樣都是斜的

轉卡不便宜,下面拍賣有人賣,$2000,我看還是拆顆粒,買公板來玩應該比較划算

加上不確定這張SSD好壞,買那麼貴的轉卡,如果是故障卡就虧了

上淘寶卻沒找不下面圖片的轉卡,真是妙了

圖一是轉 PCIE、圖二是轉 U2、圖三是將 M2 轉 EDSFF ,GOOGLE 關鍵字 EDSFF,圖片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這個:EDSFF  (Enterprise and Datacenter SSD Form Factor)

前端固定孔一樣都是斜的

哈...謝謝回覆~

不過看起來應該也不是, 剛剛查一下資料 量了一下
跟EDSFF總寬度跟長度是差不多的 31mm*110mm左右 但是金手指的部分不同
EDSFF比較窄 偏上方, 這條是金手只比較寬 平均分配
貼紙上面貼日期是2016, EDSFF好像是2018左右由intel推出新的Ruler SSD底下的一種規格

照年份來看我猜這可能是EDSFF出來之前的上一代

這條的命運應該只能拆料了, 空PCB再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眼力這幾年越來越差,連DIP的IC都要借助放大鏡了,不然研究一下SSD也很有趣。 ...

SMD的東西只能借助工具丫,高倍放大鏡
這台應該很合適~
https://bbs.pigoo.com/thread-6255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謝謝回覆~

不過看起來應該也不是, 剛剛查一下資料 量了一下

嗯,後來發現我找的接頭比較偏一邊,你的是正中間

或許是過渡時期的工程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好玩哦~~

可自己挑主控晶片, Flash晶片, DDR RAM晶片

其實我有一台電子顯微鏡,只是不知道又收到那裡去了,有空我再把它找出來,我記得我去大陸時,幾乎每年都買一個專用攝影機回來,幾年前就有買HDMI 回來,但是從來沒裝上過,想一想也真是浪費,幾年沒用也不知道是好是壞了,歡迎你介紹一些入門的所需東西,我來收集一些壞的SSD 回來玩一玩。

其實很多東西不是以成本來算的,以我為例就是打發時間動動腦吧!地球電子垃圾已太多了,能再生利用的話也是功德一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有一台電子顯微鏡,只是不知道又收到那裡去了,有空我再把它找出來,我記得我去大陸時,幾乎每年都 ...

入門的話...我也不知道我準備的工具算不算齊全,

這算是業餘興趣 哈哈...
我本業是在寫程式的

我焊台是AT8586, 是幾年前在本站買的110V版本
還蠻耐用的, 用到現在只換過一次熱風槍風量可變電阻跟幾次烙鐵的發熱芯
從修電鍋電扇電視...到玩SSD都是用這台

其他工具的話大概就是BGA焊油, 錫膏, 刮刀,

另外中間右邊那個是一個迷你放大鏡... 有時會需要改跳線電阻位置(0201,0402...)
用來檢查有無焊好的

對了, 之前在淘寶買的焊油用完了, 照片這罐NC-559-ASM-UV也是前幾天在站上買的~~好用~

這罐試過用UV手電筒照真的會有螢光哦~還好有這裡可以買到正廠品

之前曾經在露天拍賣買過一支號稱正廠的針筒型...結果照了...只有標籤有螢光, 焊油本身沒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門的話...我也不知道我準備的工具算不算齊全,

這算是業餘興趣 哈哈...

謝謝你跟烏骨雞學姐交關,下次你有跟烏骨雞學姐買東西時,記得跟她提醒我留一些日本Genma 的錫膏(有人說錫漿)給你。

https://genma.co.jp/cn2/products01/

我拿的這款錫膏是手機廠在用的,跟市面上那些錫膏比起來比較黏,使用起來可能要習慣。
你的桌面收拾的真乾淨,那些小瓶瓶罐罐是什麼呢?
另外助焊膏沒事別用紫外燈照,不然一段時間很容易變黑,雖然用起來沒有影響,不了解的人還以為變質。

論壇上寫程式的會員很多喔!不知道你是寫那方面的程式?

楼主:
哦哦, 桌上那些是我的迷你雕刻機用的ER16套筒筒夾,
夾刀具(銑刀 鑽頭...等)用的, 全放在桌上, 要用比較方便~通常每0.5mm跳1個尺寸

我學校時期寫的是FPGA(Verilog), 工作後寫過8051/ARM的FW, 目前是寫iPhone APP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 桌上那些是我的迷你雕刻機用的ER16套筒筒夾,
夾刀具(銑刀 鑽頭...等)用的, 全放在桌上, 要用比較方 ...

回覆特定的人應該要用回復,像我這篇是回覆你,這時我就會按你的帖子下方的"回復",請看下圖︰

這樣我才會知道你是對我說的,Discuz 也才會通知我有會員回覆我的訊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覆特定的人應該要用回復,像我這篇是回覆你,這時我就會按你的帖子下方的"回復",請看下圖︰

OK~

另外小更新一下...

趁今天大雨天沒事做, 已經成功拆下Flash跟RAM

拆解中~

拆解完並將焊油清潔完~

這是8CE的Flash, 有支援的PCB比較少

大多數SSD的PCB都只支援4CE, 另4支CE腳位空接, 若焊上只會認到一半的容量

等哪天找到合適的PCB再來焊上試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入門的話...我也不知道我準備的工具算不算齊全,

這算是業餘興趣 哈哈...

請問從照片中看來,小片鋼網的BGA 孔位大片鋼網也有,那就用大片就好了,為何要用小片的?還有目前的SSD 顆粒只有BGA132 跟BGA152 兩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從照片中看來,小片鋼網的BGA 孔位大片鋼網也有,那就用大片就好了,為何要用小片的?還有目前的SSD  ...

大片的是我最先買的,
是可以用, 單獨要植1~2顆Flash的話好用, 但是量一多就不好用了,
因為每植完一顆, 要用清潔劑清理鋼網, 不然有一些錫膏融出來的助焊劑會殘留在鋼網上, 下一顆放上去就不平
太大張又不好清潔...會殘留紙屑在孔洞裡, 要刷很久(我是用面紙+清潔劑+牙刷清理)

後來看到這個BGA152小張的, 他背後還有內縮的固定框框, 面積剛好是Flash的大小, 一次植比較多顆的話比較好用, 清潔也比較方便, 但是這個就只能植BGA152的

----------------------------------------------------------
SSD的Flash應該就是那張大鋼網下面6種
依序是:
BGA136 BGA152 BGA132
BGA272 BGA316 BGA100

其中BGA136好像不多, 大廠好像不怎麼用,
之前逛大陸論壇好像是說這是某些第三方封裝廠會去用, 相容BGA152

BGA100應該算舊的, 現在應該也很少見了

BGA316好像只有三星和海力士有用

BGA272是都有, 但好像也比較少

常看到的就是BGA152, BGA132, 這2個可通用, 例如PCB是152, 焊上132也可以, 他外圍那個都是N.C腳

另外這2片鋼網, 賣家都有標註是錫膏用,
另外似乎還有錫球用的, 但錫球我怕倒的到處是, 就沒買了, 少量玩玩還是錫膏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