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B460 充電問題

楼主(2021-07-30):
各位高手好

一台 LENOVO B460  電源插上 充電燈不亮 , 電池換新過也不亮 ,接變壓器開機正常, 用電池開機也正常
進系統後呈現電池無充電狀態,但可以偵測到電池, 電池參數顯示為良好 ,  有安裝 LENOVO 電源管理程式 電池校正在充電階段即失敗, 請問可以往哪個方向查修?

相當謝謝

网友A:
拆機檢查BQ24745 相關線路電壓CE ACOK ACIN VICM
BIOS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機檢查BQ24745 相關線路電壓CE ACOK ACIN VICM
BIOS也有可能

獅子魚大大  我量測   BQ24745 CHG_ON 電壓是 0,  更換 BQ24745   結果 BQ24745 冒煙 , 請問是沒焊好嗎 還是可能是別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  我量測   BQ24745 CHG_ON 電壓是 0,  更換 BQ24745   結果 BQ24745 冒煙 , 請問是沒焊好嗎  ...

我不清楚是不是沒焊好冒煙
你應該先測量電壓 再去判斷是不是芯片故障 或周邊線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