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Cat6網路線能否改當麥克風線

楼主(2021-07-30):
請教各位前輩,

因電腦要搬移位置,當初原本麥克風線是埋在地板通至座位但新位置重新拉線有難度,
剛好新位置有條CAT6網路線有通至座位端長約15~20米,所以想請教各位是否能使用???

如果可以那是單獨一對一接左、右、地線比較好,還是八心網路線兩心接左聲道、兩心右、兩心地線,
這樣效果會比較好嗎?

感謝!!!

网友:
麻煩把麥克風、接線拍照上來,就裡就會有高手回答你。

网友:
麥克風屬於音源線,尤其是初級輸入,都有共地包覆怕外在干擾。

网友:
麥克風使用是隔離線,麥克風輸出的音訊是微弱的類比訊號及高阻抗,易受到附近的交流60Hz電線的電場及周圍的電子設備的突波雜訊干擾,這音訊假如使用比較好的音響播放,越高級音響越怕干擾,頻率響應30Hz~20Khz音響,喇叭交流亨聲及高頻突波雜音特別多,所以需要使用訊號隔離線,訊號線隔離線用金屬網狀把訊號線包覆在中心隔離,音訊號線不受外界雜訊干擾,

假如麥克風輸出線一定要用CAT6網路線,麥克風的訊號先用十倍放大模組放大,模組提升音訊強度及降低輸出阻抗,這樣比較不怕外界干擾,才經過CAT6網路線輸送後,然後用電阻分壓降到1/10原來強度輸入電腦,

楼主:
感謝各位熱情回覆,原來有那麼多學問在!!
看來網路線這方向是不考慮了,只能往無線或拉新線著手,感謝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熱情回覆,原來有那麼多學問在!!
看來網路線這方向是不考慮了,只能往無線或拉新線著手,感謝各位! ...

如果你 CAT6 有地網,
麥克風放大器是平衡放大,
那麼用有線可以正常運作.

网友:
動圈式麥克風高阻抗加差動信號.
其實網路線的雙絞線還挺合的.....

网友:
音響類我沒在玩,所以就沒意見,早期的監視器都用Cable 線拉,現在都用網路線,網路線都採用雙絞線設計,功用在減少傳送中訊號的衰減、減少串擾、雜訊、並改善了對外部電磁干擾的抑制能力,能不能用或用起來效果怎麼樣都很難說。

网友:
現代許多國外音頻大廠製品也都改用 RJ-45 接頭與線材來傳輸傳統的類比與麥克風信號了,能有效降低生產與安裝成本。

例如這家美國專業音控台廠商早在十幾二十年前就已經將輸入與輸出音頻信號改成 RJ-45 接頭。
音頻信號接頭的使用演進是從 XLR 到 DB-25(D-Type)再到 RJ-45,原先是用在數位音頻信號 AES/EBU 後來連類比麥克風信號也一起使用。

要使用 RJ-45 接頭要先滿足兩個要求,一是平衡式傳輸二是低阻抗介面,就算接頭品質或線材屏蔽沒有很好也能達到專業的規格要求。
有些客戶看到施工線材是網路線都先嚇了一跳,經過解釋說明與儀器實測後也都能夠接受,不再擔心底噪、串音或音質這些傳統類比音頻的困擾。

网友:
問題是版主的電腦移位置,原本的電腦不曉得有沒有差動mic輸入端,假如原本的電腦沒有,是否要去買差動輸出轉成一般麥克風輸出的模組。接到電腦mic 輸入端。麥克風也要重買差動輸出。

网友:
我是用網路線的
但沒有 15 ~ 20 米 , 只有 5 米

以前外宿 , 電腦x3 , 音響等
全塞在天花板裡 , 麥克風就是隨網路線下來的
100MB 的 cat5 只用到四條線接桌上的switch (筆電其他設備用)
另外就兩條給麥克風, 兩條給市內電話
所以麥克風只需兩條線

但麥克風聲音會變小 , 所以我串連了一顆電池(後來用變壓器+電阻)
聲音大到要從系統調小聲

不過 15 米, 藍芽恐怕不行吧

依目前市面上CP值高的產品
您既然有一條不用的 cat6
建議花個 199 299 買個 USB 網路線延長器
近端一個 USB HUB 就能外接音效卡了
甚至 USB 螢幕都能插

楼主:
感謝各位幫忙,小弟目前環境就只有單純普通電腦+CAT6網路線,沒有麥克風放大器或差動mic輸入端之類,
照這樣看要用目前環境網路線接麥克風恐怕效果和品質不會太好......

不過有各位提點又增加我這初學者一些常識~~
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