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沒有人有ASUS UX501VW的點位圖

楼主(2021-07-30):
型號:華碩筆電UX501V
故障情況:開機可進入系統,不過大概2-3分後就沒畫面,
               如再馬上關掉電源再重開也是沒畫面,必需
               關掉電源再等一段時間再開才能有畫面

网友A:
有外接螢幕測試?

沒畫面描述不夠,是突然黑掉,還是進入休眠就叫不醒

--
N501VW Rev 2.0

Asus N501VW Boardview R2.0.fz.zip

190.01 KB, 下載次數: 36

點位圖

Asus N501VW_RepairGuide.pdf

1013.38 KB, 下載次數: 37

維修手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外接螢幕測試?

沒畫面描述不夠,是突然黑掉,還是進入休眠就叫不醒

有外接螢幕測試過了,不是螢幕的問題
是畫面突然黑掉,應該不是進入休眠
謝謝提供資料,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