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上電腦不啟動

楼主(2021-07-30):
開機電源風扇會轉,CPU風扇都會轉,主機指示燈不亮,用表量了電源24PIN各電壓應正常 ,請教電源是那部分有故障?

网友:
為什麼感覺像是主機板故障?有交叉確認是電源供應器的問題嗎?

网友:
BIOS CR2032電池有電嗎?

网友A:
沒嗶嗶叫是主機板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嗶嗶叫是主機板掛了吧

試過換另一電源電腦正常啟動

网友:
有可能是12V供電不足,無法啟動CPU,先將記憶體拔掉,開機看看,如果CPU有運作,就會嗶嗶叫,也可看看電源供應器裡面有沒有調整電壓的裝置,將12V調整到12.5V。

网友B:
電源24PIN各電壓 正常  但是主機板卻動不了  (且 更換電源 後正常開機 )

應該考慮的 因素 是  Power Good 信號 的 延遲時間與電壓準位
有的縮寫PG 這支PIN是灰色線  在+5VSB_紫色線旁邊

它功用是 通知南橋  '電源設備條件檢核正常 '
南橋 若等不到這信號 被Pull Up 開機流程動不了

PG 通常是PS223裡  http://www.siti.com.tw/product/spec/Power/PS223.pdf
PGO這隻腳FET 開汲極拉出   而Pull Up在主機板上
空PIN未接主板時少了Pull Up 會誤判  請連接主板量測
若不接主機板需臨時外加一個Pull Up 電阻10~100K 到+5V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24PIN各電壓 正常  但是主機板卻動不了  (且 更換電源 後正常開機 )

應該考慮的 因素 是  Power Good  ...

電源接主板開機測PG PIN(灰線)沒有電壓,試正常電源測PG PIN 有5V
是否PS223晶片壞了?

网友:
先確認這顆power用的『監控IC型號』。監控IC的供電、PGI、各路電壓輸入有無出現。

這部份你要先拆殼才能量測到,POWER內有高壓內有高壓內有高壓,要注意絕緣與不該短路碰觸的地方。

再來排除有問題的電路,是否電容、電阻故障。

最後才是懷疑監控IC。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源接主板開機測PG PIN(灰線)沒有電壓,試正常電源測PG PIN 有5V
是否PS223晶片壞了? ...

PS223 是代表晶片統稱 『監控IC型號』。
PG(Out)  如前樓Peter180 所述:  監控IC的供電、PGI、各路電壓輸入有無出現。

但是 當各路電壓異常時 FPO 也會關閉輸出  , 你這電源電壓持續輸出
因此 條件排除後 剩:  PGI 對 PGO 的影響

PGI 是 取自 主力電源整流濾波  目的是送電初期 延時後 送出PG(OUT)

你這情況 先量一下 PGI  那個小電容 (或更新)

我遇過
PGI  那個小電容 故障有濂波
PGI  電容 後的分壓電阻 數值變異

另外站上見過 PGO 被打穿漏電  挺少見的

這些檢測完 才會評估考慮 PS223這類監控IC  是不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223 是代表晶片統稱 『監控IC型號』。
PG(Out)  如前樓Peter180 所述:  監控IC的供電、PGI、各路電壓 ...

您好
拆開電源,PS223晶片,量了PGI腳沒有電壓輸入,應不關晶片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拆開電源,PS223晶片,量了PGI腳沒有電壓輸入,應不關晶片壞

PGI腳沒有電壓輸入
1. 基本 PS_ON 要確定開啟
2. 然後 主變壓器工作 才有電 送到 整流二極體 濾波電容 10# PGI 前的零件

循線查應該快有結果了

网友:
請問, 後續劇情結果如何 ?

网友(2021-08-30):
記憶體重插~試試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