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裝電腦的機殼好用嗎?

楼主(2021-07-31):
前幾天拿回收物給回收阿伯,在阿伯放東西的地方看到了一卡套裝電腦機殼,阿伯說裡面空空只有一個空殼子而已。

我看了看還挺有份量的,外觀是2大2小黑色的~~我拿下側板看了看似乎內部還很不錯,沒生鏽也沒損壞.....阿伯說

如果我要就留下來給我....

後來我問了一個長期用套裝電腦的朋友,他反問我"裡面擴充槽的配件齊全嗎?".....啊?!

他說套裝電腦的擴充槽許多是配合快速安裝架安裝的,有的是快拆扣、有的硬碟是個快拆架,如果是快拆架的沒架子

就不能安裝硬碟了。還有就是套裝電腦沒有多給擴充配件,你當初什麼配備就相對應配好的,例如一顆硬碟就一個3.5"

快拆架,你想裝第二顆硬碟你就沒架子.....他要我想好再決定.....不然買了這機殼不實用

网友A:
還有前面板要接到主機板(front panel 插座) 的線,套裝電腦都做成整排一組的比較多。
可能和DIY主板不匹配,要自己更換成單一的杜邦端子。

网友B:
如果還是要裝傳統碟,要考慮一下,現在硬碟都SSD隨便亂擺也不用擔心!

網拍很多便宜套裝機殼都在桃園

网友C:
咦,套裝是指品牌電腦?

我覺得套裝電腦的硬碟架比較容易買得到,

以卵擊石牌,內部萬年不變,我從十幾年看到現在,配置大同小異,只有外觀改變

不過硬碟架前年的和最近的確實有不一樣,2009的沒架子直接鎖,某一年開始有,然後最近又沒了

下面圖一 2009左右,圖二是 2020上下,來源為網路截圖

--
紅色雞牌,內部架構也差不多用了好幾年,架子也幾乎通用,

DELL的硬碟架大部份也都可以沿用好幾年、HP早期是鎖螺絲當滑軌,而且備用螺絲會鎖在機殼內部

--
公家機關都是走統一採購,也都是常見品牌的某幾個型,所以這幾年的套裝機..
快拆架 (硬碟架) 不用擔心找不到,回收商從公家機關、學校收購整理後,又會放到網路上賣

--

反倒組裝的硬碟架大都不一樣,就算同牌子機殼,硬碟架也有可能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前面板要接到主機板(front panel 插座) 的線,套裝電腦都做成整排一組的比較多。
可能和DIY主板不匹配 ...

噢對!~因為這個線是跟主機板配套的,不像零售市場機殼是給所有板子用的....感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還是要裝傳統碟,要考慮一下,現在硬碟都SSD隨便亂擺也不用擔心!

網拍很多便宜套裝機殼都在桃園 ...

還是要裝傳統硬碟阿~~當資料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咦,套裝是指品牌電腦?

我覺得套裝電腦的硬碟架比較容易買得到,

如果這樣還得先想辦法看能不能湊齊配件...

网友D:
我都是用很廉價套裝電腦的機殼(二手的)
用是可以用,但內部散熱蠻差的,我是上網.打電動不會很長時間使用,就加減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很廉價套裝電腦的機殼(二手的)
用是可以用,但內部散熱蠻差的,我是上網.打電動不會很長時間使用 ...

了解~~~~~其實新的機殼也有一千出頭的貨色~~只不過是傳統形式的那種(不側透)...

其實也還好~~~一卡好機殼可以用很久

网友E:
套裝機殼  比我目前用的'中二' 代表 形象好很多啊 T_T

网友F:
ACER套裝機的針腳腳位特規要跳線,
聯想的也是,

4樓大俠PO的那機殼小弟公司還有幾台服役中,
記得是775的.

网友G:
民國90年我買了一台聯強的套裝電腦
當時最新的作業系統是win me
那時的機殼真的很重也很耐壓
裡面硬碟、光碟、磁碟機只能各放2個而且緊緊相連
不過缺點就是久了會變白
我猜應該是內部是鐵做的吧?
過了將近10年我就把機殼換掉了
主機板什麼時後掛我也就忘了
後來買的機殼是硬碟、光碟都能放4個
所以我比較不喜歡套裝的機殼
因為都擠在一起散熱好差側面也沒大風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套裝機殼  比我目前用的'中二' 代表 形象好很多啊 T_T

中規中矩.....材質似乎還可以

只是安裝套件要齊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ACER套裝機的針腳腳位特規要跳線,
聯想的也是,

因為這些機殼都是專屬給某張主機板使用的嘛....有特定對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民國90年我買了一台聯強的套裝電腦
當時最新的作業系統是win me
那時的機殼真的很重也很耐壓

從前的電腦機殼~~從286、386流行平躺螢幕擺主機上,486開始直立起來~到最近十年前

機殼都是鍍鋅鋼板材質多,後來搞側邊透明材質就多樣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前的電腦機殼~~從286、386流行平躺螢幕擺主機上,486開始直立起來~到最近十年前

機殼都是鍍鋅鋼板材質 ...

因為P3後期P4前期才開始流行液晶螢幕,
之前都CRT,
CRT放在主機上高度又剛好,
現在又流行立式主機然後POWER裝在底部,
2001年左右ACER也有一批套裝機把POWER作在底部,
難搞死了,
那時在電腦公司打工,
有時要到台中工業區聯強送修或拿料,
結果遇到我國小同學在那當客服妹,
台灣真小,
小弟國小到高中都在高雄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