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止洩帶圈數計算?

楼主(2021-08-01):
四分牙止洩帶必需纏5圈,以此類推兩分牙2.5圈,英吋一牙10圈?如果塗水膠可折衷圈數略減5~10圈?

网友:
    樓主是算止洩膠帶的使用量?這樣隨著工件口徑不同變更.計算會比較麻煩吧.
    應該是纏在工件牙口幾圈厚度止洩膠帶.然後入牙處少1-2圈.後面多幾圈.這樣就不用算口徑了.公牙母牙間隙是差不多固定的.不會隨口徑變動.加水膠是更好的充填牙口間隙.
   我用止洩膠帶都是這樣.纏成微微的啦叭口.入口少纏幾圈.比較好入牙.依次微微加厚.最後面多纏幾圈.
   影片鎖牙入深7圈.要纏30圈止洩膠帶.只是平均5圈吧(這個不知是厚度還是使用量)?
   我覺得.應該是沒人算止洩膠帶捲使用量的.因為止洩膠帶.越使用越小圈.平常說的幾圈.應該是纏在工件牙口上的圈數.這個會隨著鎖牙深度變更的.所以纏的時候注意平均纏厚.然後纏成前微小好入牙.後略厚好止洩就行

网友:
樓上說的對,
圈數指的是在繞在工件上幾圈,
基本上都10~15圈,
左手持工件右手貼布西魯,
繞成微喇叭狀(右少左多),
不過工件的公差跟貼布西魯的厚薄依品牌會有所不同,
所以還是要以現場為主,
鎖上時微緊不漏水就好,
不要催到緊崩,
到時母牙那邊裂了就要哭哭.

楼主:
感謝大家回覆!看到梁師傅先試轉入幾牙而計算止洩帶需纏繞的圈數,最ˋ近自組了一台兩道濾殼都用兩分牙,大都十圈內有感而發

网友:
   空牙試轉幾圈.那是因為鎖這東西的.不是管鉗就是活動板手.新手可能不會抓緊度而發力死鎖.鎖過頭就是崩牙結果.所以大都會算個大概圈數.這影片類似教學.才會演示空牙幾圈.一般加上止洩膠帶後.都會造成少鎖1-2圈.差不多到緊度夠.且可以調整角度以配合後續工件
   止洩膠帶纏得剛好.會少鎖一圈半圈地.留下調整角度空間.當然.最終要看工件入鎖深度.太淺的就要鎖到幾乎滿圈才行

网友:
平行牙跟錐牙在纏止瀉帶圈數不一樣~牙太鬆要多1~2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