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拖幾的連接線問題

楼主(2021-08-01):
請問如下圖這類 "一拖幾" 的充電線
內部有沒有二極體呢?
或是只有正負極線路直接連接?

我想用這樣一拖幾的線來接娃娃機夾來的藍芽喇叭
(高掛, 所以不打算拔插頭了)
喇叭內畢竟有電池, 不知若沒有二極體, 會不會逆流 ?
(電多給電少的電池充電)

另外
將來我想把舊 power 的 5V 拿來當充電器
能同時接很多設備
那麼在 usb 母座前, 是否加個二極體較好呢?

若是加二極體, 串在正極腳位好, 還是負極呢?

謝謝!!

网友:
  第一段:

  電表 導通 | 電阻 檔, 探棒 分別量測 Type A 插頭 & Micro B 插頭的 VBUS & 接地.

  若探棒交換量測皆導通 | 低阻, 可判斷無內置二極體; 反之或許有.

  第二段:

  量測 Micro B 插座的 VBUS & 接地 有無電壓, 便知有無 電力輸出.

  第三段:

  不建議, 輸出會產生壓降.

网友:
1.這種產品沒有內建二極體
2.二極體會產生壓降,經典的案例是-0.7v,標準5v→4.3v,再加上多路負載壓降會更明顯,更甚者很多5v只有4.8v,完全無法驅動充電電路
3.逆電流,不可能,因為吃5v電就是要送進充電控制板,再由控制板餵電給電池,

舊power的5v接usb母座來用?可以啊
可以考慮用好一點的板子,吃12v轉5v多孔usb來充電

結論:這種一對多的線,對於沒有D+ D-辨識的產品來說還可以用,但速度就不快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解惑
原來控制板把這些問題都解決了
那小弟就不用擔心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