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驥伏櫪之 Pentium M 挑戰 Windows 10

楼主(2021-08-01):
Pentium M 32位元,DDR記憶體,Windows XP 時代。
現在連 Neverware都不支援 32bit Cloudready (ChromeOS),沒想到這麼老的機器還能跑Windows 10。
連播個Youtube影片都CPU 100%。
我要是有這種機器,大概會考慮改裝 LibreELEC測試。
明天去找小姐姐,說不定就給我一台測試。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
驥老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网友:
  那之後的兩句:
盈縮之期, 不但在天; 養怡之福, 可得永年.

  不就是指 保養維護、舊件更新、盡力升級.

  部份 "鄉民" 掛在嘴邊的 "再戰 n 年!".

网友:
我個人是覺得,老機器裝WIN10
最大的勸退點就是永不熄滅的硬碟讀取燈號

另外,影片機器的2GB記憶體,連WIN7都撐不太起來
1GB RAM裝上WIN7,就是永無止盡的SWAP
2GB RAM的話,基本上可行,但是CHROME一開就一樣SWAP跑不完
3GB勉強可用,至少一般作業還不會佔光記憶體

网友:
這情形就跟我用386裝Win3.1差不多……

网友A:
這個等級…應該是撐不起來吧?
我自己是使用775的板子還在撐~
E5450+DDR2 4G+SSD  這樣還滿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等級…應該是撐不起來吧?
我自己是使用775的板子還在撐~
E5450+DDR2 4G+SSD  這樣還滿順的!

775 版上還有不少人使用,我也裝過好幾台,目前手邊還有一台當備用機。
只要有裝SSD,記憶體盡量能裝的裝上,給個普通的老顯卡,基本上看影片做文書處理很流暢。

socket 478 的應該就效能不夠,我記得5年前丟掉最後一台 478,之後就幾乎沒看過這類板子。
應該留一塊來裝 Windows 10看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775 版上還有不少人使用,我也裝過好幾台,目前手邊還有一台當備用機。
只要有裝SSD,記憶體盡量能裝的裝 ...

小弟這有478可開機的機器,
可是看到RAM就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這有478可開機的機器,
可是看到RAM就軟了.

64MB 真的太少了,跑XP 會看沙漏圖示看到頭髮都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弟這有478可開機的機器,
可是看到RAM就軟了.

SD RAM還是D1的?我去找找應該還有。SD RAM記的我有一支512M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D RAM還是D1的?我去找找應該還有。SD RAM記的我有一支512MB的。

不用啦...
裝起來沒什麼意義,
這台也沒綁機台設備,
前一陣子才把RFID SERVER從XP(775/2G)轉換成WIN10(1155/4G),
掛的是SQL EXPRESS,
也是花了幾天調整測跟轉移,
換成WIN10的好處就是可以異機還原,
而且不去啟動WIN10...
XP那台的硬體太舊了(對產線來說).
關了機有時還開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