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S208 MONITOR 開關板

楼主(2021-08-01):
請問 諸位先進 圖片中標示 ZD001 是哪種零件?
本以為是 基納二極體 測量過後 正常的雙向不通
不正常的雙向都有阻值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跟附件請一併解決。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623-1-1.html

已經修改 不知對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修改 不知對否?

就是這樣!感謝你的配合!

网友B:
顯示器的按鍵開關板   按鍵是有個情況  被手指按下去 也就是說人體接觸

人體靜電由手指  經過塑料鍵與面板 爬行空間縫隙  落到按鍵開關  進入電子線路
設計上會做些防護措施  ....
機構設計 可改 空間縫隙 爬行距離
電子設計 按鍵開關增加接地腳
所以可見到有的按鍵開關表面金屬殼延伸出第五隻腳 那是作屏蔽接地用 將靜電旁通
可是多隻腳多佔ˋ空間   窄邊框設計取向多會捨棄  照片裡的按鍵開關有保留屏蔽接地

同時在線路上設下 ZENER 稽那二極體限制電壓幅
較近代幾年 有個元件比較好用 叫做 TVS 二極體  符號沿用ZENER 稽那二極體
很多廠家 會直接內容物做成  兩隻極性對向 (或稱:雙向)  因此怎量都不通

替換方式  先觀察MCU 工作電壓  來估計 TVS 二極體 選用電壓
顯示器的MCU 工作電壓   通常是5V  (錯了不負責 !! )
買TVS 二極體直接內容物做成  兩隻極性對向 ( 雙向 )

不然就  5V  ZENER 稽那二極體  仿成兩隻極性對向  效果略差  花點腦筋在空間安排上 注意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顯示器的按鍵開關板   按鍵是有個情況  被手指按下去 也就是說人體接觸

人體靜電由手指  經過塑料鍵與面板 ...

雙向的TVS 一般會應用在交流電路居多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新元件知識,在這能認識很多不同的元件知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顯示器的按鍵開關板   按鍵是有個情況  被手指按下去 也就是說人體接觸

人體靜電由手指  經過塑料鍵與面板 ...

感謝 simon先進的指教  因為這幾天爬了一些文 tvs 也稱作 瞬態抑制二極體 對嗎? 雙向擊穿二極體 是否另一名稱.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simon先進的指教  因為這幾天爬了一些文 tvs 也稱作 瞬態抑制二極體 對嗎? 雙向擊穿二極體 是否另一 ...

好像是
我很久沒見過中文資料 名字又長又拗口 擔心講錯  怕人聽錯

Google 一下  TVS  ESD + 圖片  會有更多資料

网友C:
剛拆一台朋友的螢幕也是 ASUS VS208 MONITOR 開關板壞掉,也是在想說是不是ZD001壞掉,量起來有阻值,另外一顆ZD002量起來沒阻值,不曉得這顆柝掉不裝可以嗎?.

補充內容 (2021-8-14 01:49 AM):
最後決定將ZD001拆掉,按鍵板功能就正常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拆一台朋友的螢幕也是 ASUS VS208 MONITOR 開關板壞掉,也是在想說是不是ZD001壞掉,量起來有阻值,另外一顆 ...

就現 SIMON 先進說的  人體靜電由手指  經過塑料鍵與面板 爬行空間縫隙  落到按鍵開關  進入電子線路
設計上會做些防護措施 拆掉 只怕靜電導入主板 因為市面找不到這尺寸 我也是拆掉 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