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視櫃掀門滑軌的塑膠滾輪

楼主(2021-08-02):
請問電視櫃掀門滑軌的塑膠滾輪在那裡可以單獨購買?用久了整個脆化掉了,問了好多賣家都說沒有,或是有什麼可以自己diy來取代?

网友:
可以用到脆化,代表這年代久遠,整組換可用的規格吧~~~

网友A:
gordan928 大
掀門式滑軌 導輪時間到就會損壞(塑化類具有緩衝,相對也易分解),沒解。
1.維持現狀,小心翼翼推出入。
2.整組更新。
3.深度夠,另行適量安裝360度方向小型(鋼珠)滑輪萬向輪(有售規格自行查詢,建議塑膠珠)可貼或鎖螺絲當滑動門檔。
4.就地取材或上下立圓柱(木/銅(金屬)/塑膠)鎖螺絲當滑動門檔。
5.足夠厚度,條狀軟質海綿或橡膠條貼上當滑動門檔順擦門,金屬滑軌貼膠帶以防萬一用力過猛刮痕。

因為是自己DIY ,導輪已消失無蹤且不知為何根本碰不到導輪(玻璃更怕碰撞,好處可透視),省錢所以選1.維持現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ordan928 大
掀門式滑軌 導輪時間到就會損壞(塑化類具有緩衝,相對也易分解),沒解。
1.維持現狀,小心翼 ...

360度方向小型(鋼珠)滑輪萬向輪<=牛眼輪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0度方向小型(鋼珠)滑輪萬向輪

真的是牛眼!炯炯有神讓人想起這部電影!

网友:
你應該是需要這種上掀門鉸鍊滑軌

网友:
     如果一定要自己拆解.且只換輪子.可以考慮專業一點的五金行或是網路.有賣實心pe棒一類的.找便宜的硬度夠的.買一段自己切段鑽孔.看看能不能用.要看直徑有沒有剛好的
     沒軸承比較好處理.有的話還要考慮有沒有剛好的鑽頭.原始的輪子軸心能不能拆用.東西+運費+工具+加工費用或加工能力(中心孔抓不準)等成本要自己算一下合不合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60度方向小型(鋼珠)滑輪萬向輪

vivianshe 大
這個只是給樓主抓個方向,細節正常滾珠滑軌厚度都不厚,恐怕也要買T型埋入式,都不貴相對使用工具也較多,只是提供個方向,至於做不做端看當事人,不用管太多(除技術還是要用腦的才會有經驗)。

甚至也可換不會偏內外八門鈕,正90度定位/還有油壓緩衝,當然工具與材料/複雜度/價碼成本都不成比例三級跳。

主要還是樓主活用與決定,越單純越好(甚至刷毛的廢棄地墊或衣物貼一貼擋住軌道防門刮傷就好了,反正關門看不到,開門防震/兼防撞/順遮滑軌/隔塵/清門,一兼二顧,摸蜊仔兼洗褲)。

网友C:
把東西拆下來,去專門買木工五金的地方買,不知你在哪裡,在 新竹有間德義五金,大部分的木工都會在那叫貨,不要在一般的五金行找,很難找到的,要專業的木工五金,有可能買的一模一樣的,那更換就簡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東西拆下來,去專門買木工五金的地方買,不知你在哪裡,在 新竹有間德義五金,大部分的木工都會在那叫貨 ...

老木馬 大
專業木工五金沒有賣這個!
只有建材行(五金)大至鋼梁小至砂子,專業是建材五金(裝潢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vianshe 大
這個只是給樓主抓個方向,細節正常滾珠滑軌厚度都不厚,恐怕也要買T型埋入式,都不貴相對使 ...

哇災,
大大用的名詞太專業了,
小弟只是幫忙翻譯一下~
用牛眼輪比較容易搜到,

是小弟修的話,
搞不好就找根鐵釘跟原子筆筆芯切一切湊一組,
中間糊一點恐龍192,
再用什麼膠或塑鋼土粘一粘就完事了,
抗磨潤滑的話,
烘焙材料行的鐵氟龍布(烤盤布)或是電子街的鐵氟龍膠帶吧.
沒事多多交流,
我倒是比較好奇實做派的康大會怎麼修.

网友:
我說的木工五金,說清楚點就是裝潢五金是專門賣各種鎖,鉸鏈,以及各種軌道等五金,不是賣板子,夾板木材的那種材料行。
如果你不知道你所在的縣市,我所說的那種五金行在哪,問一下看有沒有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有做裝潢的,問他們就知道了,不然咕狗一下"裝潢建材五金"就找得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哇災,
大大用的名詞太專業了,
小弟只是幫忙翻譯一下~

vivianshe 大
不是我用名詞太專業,是各大商家百貨標新立異。

憑大大之專業,發揮影響力,要求各大商家百貨請勿亂標名稱以正視聽。

网友:
特力屋有在賣
可以去看看
但是我覺得不划算
還是換新的櫃子比較好

网友:
還有一個更不划算!拿去3D列印店重製!{n_081:}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vianshe 大
不是我用名詞太專業,是各大商家百貨標新立異。

有難度啦...
鉸鍊(學名)=後鈕(台語俗名)
去五金行還是講後鈕比較容易買到,
還有垃圾桶五金大賣場廠商上面名稱為"字林"...
字林是什麼鬼...是紙籃的閩南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