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UX305FA 開機電流卡0.2A

楼主(2021-08-02):
機器是休眠狀況下 再喚醒無反應 常按開機鍵斷電再開也是一樣

上電發現電流卡0.2A

查了PQ9102/PQ9101/PQ9113/PQ9114

G級13V D級 1.05V S級 1.05V 正常

決定風槍來吹一下CPU 我是從CPU 背面去吹

處理完 再次通電可以亮了~但是開機約5分鐘後 關機再開又回到原點

再次風槍伺候溫度拉高一點 又可以亮了  這時突然想改善CPU的散熱 看看能否盡量延長CPU的壽命

決定把CPU背面加上導熱膠 並且對比相對位子 割開絕緣利用鍵盤來做導熱

散熱器的上方也加上導熱膠與D蓋做導熱

YOUTBE跑個3小時後 重複開關機數次 都可以正常顯示

网友:
高級熱顯儀

网友A:
請問開機是不是只有亮power 燈跟caps lock 燈 我手上有一台開機目前的狀況就是如此,不知風槍用幾度侍候
這台的被動散熱真的很慘,散熱片又跟SSD放一起  我只把cpu, ssd跟底蓋間貼導熱貼
這台有兩個cpu
M5Y10, M5Y70
懷疑M5Y70 過熱脫焊比較多

网友:
高級熱顯儀+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開機是不是只有亮power 燈跟caps lock 燈 我手上有一台開機目前的狀況就是如此,不知風槍用幾度侍候
這 ...

風槍溫度可以先拿廢棄的主機板測試看看所需溫度 不同風槍 略有不同

建議先200度 預熱 再逐步上調

不顯示時 鍵盤的確是指亮那兩個燈

网友A:
請教師父
接手一台 UX305FA 插電完全沒有亮電源燈 充電燈也沒亮 ,pl8100 3.3V pl8101 5V  有出
FLASH 有DO有訊號應該是在讀取 請問師傅下一步怎麼判斷 菜鳥猜測BIOS ROM 損毀
疑問:charger 應是掛在EC 下BIOS ROM有包含EC 韌體嗎 如果有,菜鳥猜測才成立,不會是EC掛了吧
還是有其他需要確認的地方 感謝師父
不知FLASH直接焊線出來有沒辦法燒 哀沒吹吹可以拆
之前會亮燈那台不是自己的又沒吹吹就沒繼續玩下去
目前這一台是自己買的 修修看 真不行就拆螢幕去裝別台了

网友B:
我也有一台 不開機的時候 待機電流0.003 按開機鍵電流沒反應  但神奇的是 不理他放個幾個小時或一天  又能正常開機  只要能開機  一切正常 目前 全主板打阻值,所有電感阻值都無短路   BISO刷過  CPU加焊過 散熱也改善  故障一樣 看心情開機  這種軟故障 不知道要怎麼下手?但這個問題好像是通病  很多案例  不知道有沒有前輩大神 指點迷津  謝謝

楼主(2021-09-02):
引用 网友A:
請教師父
接手一台 UX305FA 插電完全沒有亮電源燈 充電燈也沒亮 ,pl8100 3.3V pl8101 5V  有出
FLASH 有DO ...

接個可調電源看看觸發電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 不開機的時候 待機電流0.003 按開機鍵電流沒反應  但神奇的是 不理他放個幾個小時或一天  又能 ...

這台接觸的經驗多數都是CPU的問題 我這台是運氣好 CPU還沒死

之前也有遇過加焊前時開時不開 加焊後就完全不觸發了

网友:
您好  時好時壞 目前又可以正常使用開機  但在不開機的情況 這台是0.003電流然後按開關0.000  然後幾秒後又0.003  電流還沒到CPU那裏就卡住了,  拔電池  只插可調電源  充電燈會橘燈亮  感覺韌體有問題  之前是原晶片重刷 可能BISO晶片有問題   現在 訂了幾個BISO晶片  到時候 刷看看 會不會好  在上來報告  謝謝

网友:
回報BIOS 損毀 重燒後可開機 充電ic 電源端二極體燒毀跳線外接一顆 後可充電....完工...... CHAGER

入手兩台運氣好都不是cpu問題...... 螢幕被我拆去裝ux32vd了這就當備料吧

補充內容 (2021-9-14 06:46 PM):
這台應該是ec韌體掛調連最初的電源跟充電燈都不亮.....

補充內容 (2021-9-14 07:01 PM):
有先用原廠出的216 rom 燒過不行 後來版上有先人堤共213 rom 燒了就開機了

网友B:
回報一下  重刷BISO 上電沒按開機 電流就跑到2A 開機   不過 這個不好焊  失敗了幾次   才亮機  之前  CMOS Battery沒電 沒細看 就焊一個  CR1220上去  這次查了一下發現這好像要  ML1220充電電池 不知道這個跟BISO掛了 有無關聯     CR1220換上去耗電很快  都換過3次這個小電池  這次訂了 ML1220  等貨到再換上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報一下  重刷BISO 上電沒按開機 電流就跑到2A 開機   不過 這個不好焊  失敗了幾次   才亮機  之前  CMOS ...

您好:謝謝分享 ,分享文字 "  重刷BISO "
這字 有誤 應為 BIOS (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

网友B:
謝謝提醒  確實筆誤了  但除了這個 我更想知道 主辦設計是ml1220充電電池 換成 cr1220會怎樣嗎? 除了cr1220可能會常常沒電要更新之外還有其他弊端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提醒  確實筆誤了  但除了這個 我更想知道 主辦設計是ml1220充電電池 換成 cr1220會怎樣嗎? 除了cr122 ...

因為主板是ML1220 是可充電,哪線路設計必定有充電迴路,
CR1220 是不可充電電池,故電池必定故障.
建議換上ML1220 充電電池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