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LM238WF4 SS A1 面板故障求助

楼主(2021-08-02):
從故障的螢幕 DELL U2417H 拆下一塊面板,拿公板裝上去故障的狀況跟原本的狀況一樣,看來面板不妙了...

接公板的狀況下,上電量了 t-con 下面這些電壓,妙的是剛開始還算穩定,約十秒後電壓略降,電壓開始有節奏的跳動

螢幕畫面雖然一片糊,但是明暗會跟著節奏變化,另外,越遠離 t-con 中央排線,電壓飄越大 XD
所以你看到我寫 8v,原來一開機應該是 9v,十秒之後就 7.5v~8.5v 上下有節奏的跳動。

量的過程中被 SM4047 燙到,我家廚房有一個兩光的溫度計,拿來測鍋子的溫度的,拿來測 SM4047 也可以量到 83.9 度 QQ

請各位前輩指點方向..
如果需要量更多的數值請再跟我說,感謝幫忙...

网友A:
可能晶片短路了~
可能SMD電容短路了~
可能其它零件短路了
晶片附近量量看~有沒有阻值很低的
若面板的Gate內的IC 短路就沒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晶片短路了~
可能SMD電容短路了~
可能其它零件短路了

好的,我再多量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