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計算機 CT-8838 拆解

楼主(2021-08-02):
有顆按鈕卡卡的,就拆開來看
把實體按鈕拔下,用刀子刮一刮就好了。
省了50到100元

正面

拆底蓋

夾板、電路板、軟按鈕、硬按鈕:

最後,太陽能是假的...
根本沒電線連回電池:

网友:
最後一張真的是社會黑暗ㄚ

网友:
太陽能電池是假的,沒有關系。
即使是真的,也沒有多大用處。

照片5的這塊白色橡膠按鍵,反而功能比較強大。

网友:
跟大家說個笑話~~~

話說很多年以前老媽在市場的"五金百貨攤"買了一個大螢幕、大按鍵的中國製計算機,它的確如

描述般的好用又方便看。某天電池沒電了老媽交代我搞定,在我拆下舊電池後發現它的電池彈片

有些氧化,正準備用刀片刮刮後上點錫保護。結果手一滑~~~~~

計算機掉落地面,猶如天女散花~~~~所有的按鍵通通噴出害我找了一下才找齊全,結果毀了..

它上下蓋之間螺絲拴孔的塑料柱子斷掉了!!~~~還一次全部五個都斷光......我被老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