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電源管理IC 查詢型號與參數

楼主(2021-08-03):
請問前賢 下兩圖的電源管理IC 查詢型號與參數
這是兩塊基板上的  但那兩塊基板是同功能的 因是用在同型號的機器上
圖一

圖二

敬請賜教

网友A:
機器型號、板號也附上比較有機會找,

如果是台廠的機器,也較難 google 的到服務手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器型號、板號也附上比較有機會找,

如果是台廠的機器,也較難 google 的到服務手冊 ...

感謝 楊大俠幫助

此版是三洋電冰箱的電腦控制板
適用型號 : SR-310B8
版號 : PCB:4226T30700-0

IC 位於 紅框處

网友:
PIN 2  疑似接光偶信號  猜為 ? COMP /FB
PIN 5  猜為 ? VCC

PIN 1   GND
PIN 3   RI   ( 接100K 到 GND)
PIN 4   CS  ( MOSFET S極 )
PIN 6   OUT( MOSFET GATE極)

這IC 是 LD7535 相容同類 接腳

网友:
同上是這類 IC,有點像是這顆,也有 A 版,mark 年/月/工廠 定義看起來也一樣

WS2283 /WS2283A

如果線路一樣可以買S大說明的同類型代用的就可了,LD7535 /LD7535A  (通嘉,台灣公司

感覺越來越多大陸設計的電源控制IC、FLASH IC 等等出現在常見的 3C 產品裡

以前比較常見是歐美、日本、台灣等設計的IC。我沒在修電器,或許很早就有大陸設計的IC在家電裡

像小米、紫米、台灣掛牌的一些變壓器,拆機介紹都有幾顆是大陸設計的IC

网友:
跟這個相同, 也都是三洋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712-1-1.html

网友B:
這個 LD7535 /LD7535A 或  WS2283   等等
由於 市場很大  後面進入的IC商  基本策略就是:功能腳位相容

維修上考量建議: 要買的到零件 才是真理
然後接腳背一背  留下比對接腳資料 多少會遇上不相同的 免得出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 LD7535 /LD7535A 或  WS2283   等等
由於 市場很大  後面進入的IC商  基本策略就是:功能腳位相容

感謝 SIMON1016 大 的資料 與 建議
小弟謹記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