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280-40EPA電源供應器無-12V輸出

楼主(2021-08-03):
求教FSP280-40EPA 14PIN電源供應器, power on 有12V輸出,PG5V正常,卻無-12V輸出,不知何處下手。

网友A:
你比對一下
1. 我畫的紅色圈組與藍色圈組  是不是對應到 環形電感的四隻腳
    紅色圈組 環形電感 粗線 : +12V用
    藍色圈組 環形電感 細線 :  -12V用

2. 我畫的藍色二極體符號  實際PCB零件是不是 真有二極體?

如果都沒錯  +12V 這組輸出必須吃些負載
環形電感 才會提供 -12V 輸出

你+12V 若空閒在那    可能環形電感 感應電流不足輸出 -12V
不然就得 查一下 那個 藍色二極體符號及?附近實際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比對一下
1. 我畫的紅色圈組與藍色圈組  是不是對應到 環形電感的四隻腳
    紅色圈組 環形電感 粗線  ...

SIMON1016大大您說的完全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