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R552J (N550JV) 開機無顯示

楼主(2021-08-03):
請問各位前輩,目前手上有一台ASUS R552J,主機板型號是N550JV,目前是開機後電源指示燈有亮,螢幕無法顯示,按大小寫鍵燈號不會亮,目前嘗試先刷BIOS,去官網抓BIOS刷進去後不能開機,是否有點位圖?並附上原本備份下來的BIOS檔,再煩請各位前輩指導,再次感謝。

照片

原本備份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這個
https://www.alisaler.com/asus-g550jk-mb-n550jv-bios-bin/

前輩您好,剛下載刷完後,上電自動開機,無反應。Orz

网友:
點位圖
Asus N550JV rev.2.0 boardview.zip (714.35 KB, 下載次數: 11)

网友B:
雙風扇的喔!蠻新的機子,石頭的或者說筆電都會作手?

楼主:
感謝楊大分享,但是刷了一樣上電自動開機,螢幕無顯示,我接電供時電流才0.9a,是要查cpu供電還是那裡?新手請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雙風扇的喔!蠻新的機子,石頭的或者說筆電都會作手?

是還蠻新的,被單位放到壞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楊大分享,但是刷了一樣上電自動開機,螢幕無顯示,我接電供時電流才0.9a,是要查cpu供電還是那裡? ...

0.9A應該是不過顯卡
工廠版BIOS

网友D:
創見那支記憶體是 DDR3L ?放大圖片好像沒有 L

貼起來那支也看看是不是 DDR3L

四代筆電有的一定得吃 DDR3L,記憶體有交叉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0.9A應該是不過顯卡
工廠版BIOS

感謝獅大,果然刷您的BIOS後,電供就來到2.8A,裝回去成功點亮,再次感謝前輩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創見那支記憶體是 DDR3L ?放大圖片好像沒有 L

貼起來那支也看看是不是 DDR3L

楊大,記憶體我測試過了,都正常沒問題,後來重刷了獅大的BIOS就成功點亮了,再次感謝楊大指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