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Lenovo G500 LA-9631P 點位圖

楼主(2021-08-03):
摔過,一邊喇叭無聲音,喇叭組換過新的,無效

楼主:
感謝!!!已找到了!!!

网友A:
todd8986 大:可以分享點位圖嗎?小弟只有圖紙,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dd8986 大:可以分享點位圖嗎?小弟只有圖紙,謝謝。

原BRD(Allegro)巨型圖以轉CAD    ps:轉檔後元件型號會不見,請自行查圖紙

207.01 KB, 下載次數: 23

网友:
小弟找到的圖紙,如下:

Lenovo G400_G500 Compal LA-9631p Discrete Rev1.0 schematic.pdf (1.59 MB, 下載次數: 19)

提供給需要的痞大,謝謝。
.CAD實在不知道要用什麼看圖軟體看?如果知道的前輩,可否介紹下,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