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這種萬向輪那裡買?

楼主(2021-08-03):
這個萬向輪是我家一台電動輪椅的輔助前輪,平常在開電動輪椅不會使用到這個輔助前輪,這台電動輪椅有升降功能,讓坐在輪椅上的人站立,這時就會用到這個輔助前輪了,站立的時候也能開電動輪椅,不過站著的時候比較危險,所以我們都是在室內很平地板上才會站著,這台輪椅站著的時間不會很長,但是它卻壞了,這個輪子不便宜,但是不是它的造價貴,而是跟醫療物品扯上關係的都很貴,那到底有多貴?我只能說比125 機車的輪胎還貴,不過貴又不耐用才是頭疼。

▼這個輔助前輪的兩側較深色的是塑膠,大家可以從下圖看到一邊破損了。

▼裡面長是這樣,都是塑膠做的,裡面有沒有包鐵材我不知道。

▼下圖紅線段是輔助輪側面的距離約5.2公分。

▼不過這個輔助輪兩側是鼓起來的,如果含兩側鼓起來的部份總共是6.9公分。

▼下圖固定螺絲與輔助輪之間有一些活動的阿索米,大約在4mm~5mm 之間,這個阿索米是鬆動的,我想應該沒什麼影響。

▼下圖藍色線段是輔助輪的直徑約7.6公分,黃色線段是輪子底部到螺母上緣約8.5公分,黑色線段為螺絲直徑10mm,螺絲我無法看出什麼牙?不過它是反向牙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比較耐用的替代品?

※也請教大家,如果反向牙裝上一般正向牙有什麼問題嗎?風扇的扇頁固定帽都用反向牙,這是因為扇頁高速運轉怕飛出,輪椅都是開很慢有需要嗎?

网友:
taobao, 用圖片搜尋

网友A:
好像有標準,3吋的,直徑 7.5CM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1#detail

內部結構相似

网友B:
一對都換的話可以改用重型輪,
對面振宇就有了,
牙對一下,
可以用螺母去合,
也可拿這個輪子去合,
對牙方法如下,合起來沒間隙就是一樣的牙徑.

怕鬆掉的話上兩顆螺母對鎖,
就是前兩天路燈基座那種鎖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標準,3吋的,直徑 7.5CM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1c3d2429cipo5i&id ...

這種就是不耐用,所以想說有沒有比較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對都換的話可以改用重型輪,
對面振宇就有了,
牙對一下,

這個輔助輪裝上後的高度一定要跟原本差不多,因為關係坐著時要離開地面一個高度,站立時要剛好頂著地面。
再來這個螺絲是反牙的,能不能像你這麼比對要再試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種就是不耐用,所以想說有沒有比較耐用的?

用ABS印?還是用TPU印?
就印外面那壞掉的那圈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輔助輪裝上後的高度一定要跟原本差不多,因為關係坐著時要離開地面一個高度,站立時要剛好頂著地面。 ...

他反牙是要綁規格吧,
輪子好像都是英制螺紋,
如果可以的話找攻牙師傅擴孔後重新攻正牙,
再換成重型輪就一勞永逸了.
重型輪牙條太長可以切掉,
不過老大你沒PO螺母那頭的圖片,
我之前配合的攻牙師傅離你那不遠,
振興路東英路旁.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個輔助輪裝上後的高度一定要跟原本差不多,因為關係坐著時要離開地面一個高度,站立時要剛好頂著地面。 ...

看不出是反牙?? 跟V大隨便拿的螺絲都是右旋正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不出是反牙?? 跟V大隨便拿的螺絲都是右旋正牙啊!!

對耶...
是正牙,
那就好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ABS印?還是用TPU印?
就印外面那壞掉的那圈就好

印好應該也裝不上去,我比較想換一個品質比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反牙是要綁規格吧,
輪子好像都是英制螺紋,
如果可以的話找攻牙師傅擴孔後重新攻正牙,

螺母那一頭是裝在電動輪椅上,為了美觀,螺母是在管子裡面我應該也拍不到照片,我回家會試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出是反牙?? 跟V大隨便拿的螺絲都是右旋正牙啊!!

咦!是我的錯覺嗎?如果是正牙那又少了一個問題了。

网友E:
五金行應該是有,重點就是固定螺絲,找不到一樣的……修改不是問題的,問題是在你改了以後,這台輪椅以後有別的問題了,原廠給不給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咦!是我的錯覺嗎?如果是正牙那又少了一個問題了。

順時鐘 是鎖緊  是正牙~

你又要 逆時鐘

网友G:
老大
PU輪,就要五金工具店就會很齊。
卡式活動輪大多用於辦公與醫療(最常見活動椅)。

工業用強度夠較醜,你得是鎖牙10MM配上輪子3吋,通用規格就有售。

另外一種四角的鎖四邊或焊。

懶得出門這裡找3吋PU輪,記得附卡榫(鎖住)價格不一樣

3吋整套的附四角2*2(非置入性行銷)

下面四腳活動PU輪(帶鎖)與鎖牙活動輪(2吋),僅供參考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這種就是不耐用,所以想說有沒有比較耐用的?

  從照片看來, 這型醫療用的萬向輪, 深灰色 "輪圈殼 (吧?)" 似乎單薄了些. 若非長時間使用, 即是質變脆化斷裂脫落. 只要損壞一邊, 就視同整組報廢.

  有無想試試看這種 儀器輪 (出處: 特工實業), 除了輪寬遜於醫療用輪外, 其它規格算相近.

  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從照片看來, 這型醫療用的萬向輪, 深灰色 "輪圈殼 (吧?)" 似乎單薄了些. 若非長時間使用, 即是質變脆化 ...

公司的壓力桶本來也是配鳥鳥的輪子,
全部都換成實心的重型輪就好推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螺母那一頭是裝在電動輪椅上,為了美觀,螺母是在管子裡面我應該也拍不到照片,我回家會試拍看看。 ...

拿個螺絲去轉轉看就有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五金行應該是有,重點就是固定螺絲,找不到一樣的……修改不是問題的,問題是在你改了以後,這台輪椅以後有 ...

如果改輪椅結構或電路或許還有話說,改這個小輪子要用什麼理由不給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順時鐘 是鎖緊  是正牙~

你又要 逆時鐘

我發現是我看錯了,它是正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從照片看來, 這型醫療用的萬向輪, 深灰色 "輪圈殼 (吧?)" 似乎單薄了些. 若非長時間使用, 即是質變脆化 ...

謝謝提供連結

楼主:
上圖就是坐著時,輔助輪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個螺絲去轉轉看就有答案了.

如果是要去店家買,那把壞的輔助輪拿去給店家看應該就可以了,如果是網拍買,那一定要先知道這螺紋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大
PU輪,就要五金工具店就會很齊。
卡式活動輪大多用於辦公與醫療(最常見活動椅)。

感謝提供連結。

网友:
怎看都是 3# 那個順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圖就是坐著時,輔助輪的位置。

鎖點的螺帽是塑膠還是鐵的,如果是塑膠的,久了也是會蹦牙,
如果是鐵的,振宇五金只有工業輪,向16樓那種,
至於辦公椅,電腦椅,都是直接塞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這個輔助輪裝上後的高度一定要跟原本差不多,因為關係坐著時要離開地面一個高度,站立時要剛好頂著地面。 ...

去機車行要顆螺絲,10MM 會有兩種牙 *1.5 和*1.25,還有一種可能是英制牙,看你的圖片,有可能是正牙
或是輪子去振宇五金合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來~專業的跟你說~我網路賣pu輪好幾年了~~現在沒有賣了~
看你這輪子~要把輪子的插心給挖出來看能不能換輪子
如果可以換~買輪子換插心就可以了~
你那種輪子用到最後皮會爛掉~然後脫落~看牙距應該是英制牙3分...
上拍賣網搜尋pu輪....最大只有65mm
草屯有一家工廠專賣~找這家買就對

我當初在pcdvd賣這東西時~保固5年~~
目前最快壞掉的紀錄是8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連結。

老大
哪個是防前傾輔助輪,超載碰壞了,加減用啦。
還是堅持要換,強度略強3吋輪3分牙,左右平衡應該二顆就夠了易推輪(非置入行銷)。如果經常戶外建議橡膠,腳輪專賣都有看是否有合自己意,自己選........。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去機車行要顆螺絲,10MM 會有兩種牙 *1.5 和*1.25,還有一種可能是英制牙,看你的圖片,有可能是正牙
或 ...

這也是個好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