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AE2420 (MS-AE31),主板一上電,變壓器19v就短路?

楼主(2021-08-04):
1.主板型號是ms-ae121 ver2.1,原本是過電不開機,後來是直接19v電源一輸入就從變壓器短路保護短路,目前是無法送19v電進去,請問維修方向,感謝!
2.過電時有量到ram的電壓只有0.73,然後就變壓一送電就短路?請問要先查哪?感謝!
3.有大大修過這塊板子嗎?網路資訊很少?

背面

背面

19v進來的4個點

19v進來的4個點

補充內容 (2021-8-4 09:09 PM):
有哪位大大可幫修嗎?無從下手,感謝!

网友A:
有可調電源供應器比較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調電源供應器比較好修...

恩恩,就是沒有,不知台中有人幫修嗎?感謝您!

网友:
M牌 all in one 主機板,真的是…
從圖2那查查看

网友B:
想拔 除外部 連線~

是否能排除短路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拔 除外部 連線~

是否能排除短路問題~

全拔了,主板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拔了,主板短路…

用一個可限流的電源 ~

可以 串個 燈泡 或 大功率電阻 (把電流限制在 1A以下)

看是哪發熱 那短路就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