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物品

楼主(2021-08-04):
喂公狗啦~~

想給誰就給誰

該清了

一、16650 鋰電池(筆電電池拆機 共12顆)
運費:$100,7-11店到店

沒儀器測,放一個月、有二~三顆會掉到 3.9xV~4.0xV,其他還能有 4.1xV

強光手電筒是可以用,16650容量較小,長度和 18650 一樣
--

二、 LED 燈具
運費:$100,7-11店到店

二個軌道COB LED、一個 E27 PAR38 COB,幾乎沒使用,外觀不佳,被我丟來丟去,

這個當初買也是不便宜,有店面有軌道的可以用,黃光 20~30W 很亮,或可以改裝,

左邊軌道燈是CREE燈泡,右邊的賣了幾顆故障率高,都是陸製

--

三、故障海韻電源兩顆
運費:$100,7-11店到店

SSR-650RM (沒模組化電源線)、SSR-650RT,海韻通病,時開時不開,不定時掉電,目前還查不到怎麼修,

--

補充內容 (2021-8-5 12:25 AM):
運費 $60

网友A:
apfc mlcc 看看有無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fc mlcc 看看有無故障

莫非儀器哥修過,目前查到的都是說 PFC 設計不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莫非儀器哥修過,目前查到的都是說 PFC 設計不良

是的, 修過好幾顆
特別量一下 MLCC 的 "阻抗"
有些是SMD黏著膠在作怪

网友:
3 ,排、要讓我練功用嗎、

网友:
排一、16650 鋰電池(筆電電池拆機 共12顆)
運費:$100,7-11店到店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修過好幾顆
特別量一下 MLCC 的 "阻抗"
有些是SMD黏著膠在作怪

三、故障海韻電源兩顆,先留著不送,修看看

https://kknews.cc/digital/em45rr.html
剛剛看了 G550 (我的是 G650) 的拆解圖,應該是這塊子板吧~~

剛好也看到疑似動過的MLCC (應該只是剛好焊醜,我自己多疑),不過那顆MLCC較靠近「諧振控制器」

請問諧振控制器的功能是?

兩顆內部其實很接近,G650是半模組化

网友B:
一、16650 鋰電池(筆電電池拆機 共12顆)
運費:$100,7-11店到店

很缺 ~

网友C:
排隊  (二)LED 燈, 感謝大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故障海韻電源兩顆,先留著不送,修看看

https://kknews.cc/digital/em45rr.html

可以排~~~修好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16650 鋰電池(筆電電池拆機 共12顆)
運費:$100,7-11店到店

你是缺 18650 還是缺 鋰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隊  (二)LED 燈, 感謝大俠。

OK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排~~~修好的嗎?

突然發現還得買 MLCC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缺 18650 還是缺 鋰電池

16650 跟 18650 除了直徑不一樣 ~

還有哪不同 ?  (都是鋰電池) ?

我是 打算 裝 手電筒 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650 跟 18650 除了直徑不一樣 ~

還有哪不同 ?  (都是鋰電池) ?

我的這支還有一個塑膠套筒,不過 16650 還是會有空隙

我還有一少數幾顆拆機的18650,你要幾個?運費60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這支還有一個塑膠套筒,不過 16650 還是會有空隙

我還有一少數幾顆拆機的18650,你要幾個?運費60就 ...

我用 18650 的 没用套筒 也可以~

就是那些電池都已經没擋頭 ~

放著 2~ 3 天就没電了~

6顆有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 18650 的 没用套筒 也可以~

就是那些電池都已經没擋頭 ~

有,請收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修過好幾顆
特別量一下 MLCC 的 "阻抗"
有些是SMD黏著膠在作怪

G650 其實我完全沒拆開看,拆開發現子板零件炸了,上網有爬到子板圖,和它旁邊一樣是一顆 A1= 1N4007 整流二極體

補充內容 (2021-8-7 07:24 AM):
A1 反覆查詢,應該是 1N400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隊  (二)LED 燈, 感謝大俠。

物品今天已收到, 品項保存的相當好, 亮度質量也很好, 再次感謝大俠餽贈, 多謝啦!

网友:
電池今天已經收到,包裝-品項都相當好, 再次感謝大俠贈送
感恩